stm32的ADC整周期采样 该采多少点?

楼主(2013-08-03):
关于stm32ADC采样的问题?如何让确保 整周期采样? 怎么设置采样点数?

整周期采样? 就是信号的一个周期采多少点数的问题。 采样率Fs,信号频率f。怎么确定我的采样点数 (整周期),如果截断,采的数据做频谱分析(FFT)会发生频谱泄露和谱间干扰。

网友A(2014-04-21):
没看明白

网友B:
采样时间是你通过寄存器告诉stm32采样模拟量的时间设置越长越精确。

网友C:
你的意思是频率变动的时候怎么保持固定采样点的间隔吧.
如果软件做容易啊,测定周期\除法\设置.

网友C:
如果点够多忽略最后一个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