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低价单片机,带AD和pwm

楼主(2013-08-03):
寻求低价单片机,带AD和PWM  至少一个定时器,最好带一个UART。。最好是兼容51核的

网友A:
AD几位,几路,PWM几路

网友B:
HT系列的,有AD和PWM,价格也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几位,几路,PWM几路

pwm一路就可以了,8位或者16位的pwm都可以。ad如果只有一个也可以,我可以轮流送模拟信号进入ad

网友C:
SH88F2051、SH79F083

楼主:
欢迎大神来讨论,国外的,国内的单片机

楼主:
最好把大概的价格也写上

网友D:
现代MCU(ABOV)   96F系列的基本都能满足楼主要求  有需要的可以加我QQ   1824059752

网友E:
avr atmega128 八路ADC,带pwm

网友F:
mp430g2553

网友G:
没说价格没法选 一抓一大把

网友:
STC12C5A系列的应该可以满足你的功能,价格在5~7元左右,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成本要求

网友H:
士兰的单片机不错

网友I:
给个价位,差一两块钱也是差,差几毛钱也是差。

网友J:
要在价格上下功夫的话可以考虑使用PIC系列的,拿到他们公司的选型手册挨个看就行了。
PIC10F320,两块钱(CNY)左右就够了

网友K:
国内单片机,AD、PWM、EEPROM  465986118

网友L:
stm8s003, 性价比最高的8位单片机。

网友M:
果断用宏晶的STC

网友N:
笙泉 MA86E508 8Kflash 3个定时器 1个uart, 4路PWM,8bitADC,16/20/28pin,价格2块多。可参考

网友O:
C8051F系列  STC最好不要考虑

网友P:
模拟串口得了

网友Q:
stc12c5a60s2 绝对符合要求 6.1元力荐  附数据手册

网友R:
国内单片机 》  深联华SLH《   545127433

网友S:
哪里供货?

网友T:
C8051F850

楼主(2013-09-05):
引用 网友O:
C8051F系列  STC最好不要考虑

c8051f系列给推荐一个呗,资源够用就可以了,不需要多。性能可靠。最主要价格在5元以下了

网友U:
C8051f350  8路24位AD  价格你猜

网友V:
ST8位的!103,003都可以 价格在两块以内

楼主:
谢谢21ic的网友。你们推荐的单片机都很有竞争力。各有特色

楼主:
想问问c8051f系列的单片机,为什么只有f330D是dip封装的???而且价格比c8051f系列的其他资源丰富的单片机还贵呢?比如比f310贵

网友O:
引用 楼主:
想问问c8051f系列的单片机,为什么只有f330D是dip封装的???而且价格比c8051f系列的其他资源丰富的单片机 ...

C8051F系列算是汽车单片机  比较贵

网友W:
推荐采用中颖8位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