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013管脚图问题。。

楼主:
有么有人帮我解释下14个管脚的各个意思啊   第一次接触430单片机   网上也找不到这块单片机的原理图接法。。谢谢谢谢。。

网友A(2013-08-03):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啊,430内部集成很多外围模块,所以引脚好多有复用功能。

网友B:
手册送上,,好多东西手册里都有说明,要多研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送上,,好多东西手册里都有说明,要多研读哦~~~

这个手册我下过了  呵呵  里面好像没有典型接法的图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手册我下过了  呵呵  里面好像没有典型接法的图什么的。

手册里有对各个管脚的说明,你要接啥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里有对各个管脚的说明,你要接啥元器件?

最小系统吧  先得把这个给搭起来哈 。 不过没有这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小系统吧  先得把这个给搭起来哈 。 不过没有这个图

;P这个最容易了,外部时钟电路、上电复位电路、3V电源电路和单片机,大约就是这四部分。也可以再加上SBW接口,就好了

网友B:
如果不用外部时钟,甚至外部时钟电路都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外部时钟,甚至外部时钟电路都可以不用

嗯  这些是最基本的吧  呵呵  所以都要加上的  SBW或JTAG也要加上  不过  外部时钟 不是有两个  一个8M晶振 还有一个32k的时钟晶振  感觉口不够 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这些是最基本的吧  呵呵  所以都要加上的  SBW或JTAG也要加上  不过  外部时钟 不是有两个  一个8M晶 ...

:L晶振只能装一个,需要的时候更换晶振。
其实你可以参考msp430 launchpad的电路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只能装一个,需要的时候更换晶振。
其实你可以参考msp430 launchpad的电路图的 ...

不是一个8M一个32.768K的两个晶体么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个8M一个32.768K的两个晶体么   ?

一般MSP430两个晶体的接法:8M接在XT2IN和XT2OUT,32768KHZ接在XIN和XOUT/TCLK
而msp430f2013没有XT2IN和XT2OUT引脚,所以只能接一个晶体。
在msp430 LaunchPad也是只有一个晶振位置,但是采用了支持多种晶体封装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MSP430两个晶体的接法:8M接在XT2IN和XT2OUT,32768KHZ接在XIN和XOUT/TCLK
而msp430f2013没有XT2IN和X ...

那我参考 参考 msp430 LaunchPad 的图  谢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