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序得到数据的位置

楼主(2013-08-03):
在一个数组中a[5]存有数据,将a[]的数据排序,使得a[]的数据是有序的,怎样使得到数据排序前的位置?
如a[5]={11,3,5,7,2};则11对应的在数组a中的位置为0,3对应在数组中的位置为1;5,7,2对应的位置分别为2,3,4.则排序好的数据a[5]={11,7,5,3,2},怎样用c语言能得到排序好后数据的原先位置,0,3,2,1,4.

网友A:
指针最简单,不会的话再建一个数组,直接赋值就可以。保证稳定不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针最简单,不会的话再建一个数组,直接赋值就可以。保证稳定不出错!

指针的确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