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F2812的EV和ADC配合问题

楼主(2013-08-03):
请问能够启动ADC的方法有哪些?我目前知道的有EV的Tx计数器的下溢、周期和比较中断能够启动ADC,请问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还有一个问题是,假设我用T1的比较中断启动ADC并且设置T1的计数方式为连续增减计数。在一个周期里会触发两次比较中断,那么这样是不是也意味着会启动两次ADC呢?

网友A:
ADC启动的方式有你说的这些  除这些之外  最主要的还是软件直接触发啊  这种触发方式很随意
如果是增加的话  应该是会触发两次ADC的
一般都是用CPU定时器  周期采集  当CPU定时中断时  就是能ADC  然后读值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启动的方式有你说的这些  除这些之外  最主要的还是软件直接触发啊  这种触发方式很随意
如果是增加的 ...

请问直接触发是指通过软件直接置位ADC的中断标志位吗?

网友B:
这个网上例子程序还蛮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网上例子程序还蛮多的吧

能否给个链接,让我参考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链接,让我参考参考。

你就打 关键词 dsp ad 就会有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打 关键词 dsp ad 就会有很多的

谢谢。最近找到一篇**,确实有讲述这些内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最近找到一篇**,确实有讲述这些内容。

其实我也是新手,刚接触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是新手,刚接触一个月

同是才菜鸟,多多交流,相互学习。

网友C(2017-11-23):
深圳儒卓力邦电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电子元器件代理分销一站式本套供应,主推的品牌有ST、TI、MIXIM、IR、NS、ADI,我司1973年由其创始人Helmut Rudel先生在德国Ispringen建立,目前在全球拥有1300名雇员(1200名位于欧洲),于2014年深圳分公司成立分,公司资深技术人员   现货库存不断增加  原厂渠道对持.产品质量保证 . 我们做到价格满意  服务第一   质量第一 客户可发你需要的IC器件,我公司服务给你报价参考和对比/ 希望和贵司达成合作,欢迎来电李** 18682131059 QQ:2269719650 87556710

网友D:
计数方式为连续增减计数?到底是增?还是减呢?

网友E:
这个还不很明白的,下去先查查资料的

网友F:
ADC配合DMA使用的能提高效率的。

网友G:
这个中断跟ADC采集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