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TSS721的MBUS从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24):
Mbus的供电能力只有1ma,,你的光耦太费电,,换PC817

网友B(2013-12-07):
有没有成熟的电路图借鉴下 大侠 谢谢

网友C(2014-04-27):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是芯片本身在发送时也会接收 需要加个电路抑制

网友D:
光耦U8少了限流电阻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Mbus的供电能力只有1ma,,你的光耦太费电,,换PC817

我的MBUS总线上有12V压降,直接测TX脚可以测到波形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芯片本身在发送时也会接收 需要加个电路抑制

大哥,问个问题。采集端发送数据给TSS721的时候,我的TSS721芯片BUS两端有12V压降,我直接测721的TXD脚电压,没测到。请问你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F(2014-06-06):
有压降,说明BUS总线有直流供电电压,和TXD有没有信号没有直接关系。TXD是否有信号,你要看这个BUS总线上面是否也有脉冲数据。

网友G:
这个不熟

楼主(2015-03-26):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这个是MBUS通信无法避免的原理性问题,需要加个电路抑制或者中间加单片机屏蔽一下!

网友H:
TSS721手册上推荐的电路就能用,为什么不用手册推荐的电路呢?

网友I(2015-05-26):
看你做过MBUS,我们有一个MBUS项目,有兴趣吗?QQ:2354394275

网友J:
我们做的MBUS都不用专用芯片,分立元件搭成的电路,更加可靠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们做的MBUS都不用专用芯片,分立元件搭成的电路,更加可靠

您好  您有分立原件搭建的电路原理图吗

网友(2015-12-16):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H:
Mbus的电路都搞好久了,不管是721A,还是分立元器件,只是跟公司签了保密协议....

网友L:
引用 网友H:
Mbus的电路都搞好久了,不管是721A,还是分立元器件,只是跟公司签了保密协议.... ...

自己用分立元器件对外的负载可以达到多大,对外输出的电压可控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自己用分立元器件对外的负载可以达到多大,对外输出的电压可控吗

36V/300mA,电压当然可控了

网友:
能有300ma?总线拉低电流这么大不会有问题?之前想用tss721输出的电给锂电池充电,但电压达不到充电芯片的阈值,还有就是电流太小

网友M(2016-03-29):
版组:能不能分享一下主机的电路?

网友M:
楼主,这个从机电路需要软件协议编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从机电路需要软件协议编程吗??

帖子是很早以前的,电路已经没了。。。。至于协议自己定义就行,电路只负责数据传输

网友M:
引用 楼主:
帖子是很早以前的,电路已经没了。。。。至于协议自己定义就行,电路只负责数据传输 ...

网友N:
目前也在做MBUS,从机电路同样采用TSS721A官方给的原理图,和2楼说的一样之前用的是高速光耦,然而数据收发不正常,后来换PC817示波器波形稍好一些,但会出现收发数据乱码的问题,尚未解决.....

网友O:
MBUS还是自己搭电路比较好,2年前也是不断的折腾。

网友P(2016-05-11):
引用 网友H:
Mbus的电路都搞好久了,不管是721A,还是分立元器件,只是跟公司签了保密协议.... ...

保密协议  能当什么用  技术是属于自己的  那些公司什么协议    又没支付保密费用   根本不生效

网友Q:
学习了,芯片可以给你提供

网友R(2016-06-30):
用ti官方的应用电路搭建从机,根本不能正常工作,而且tss521芯片发热严重,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S(2017-06-28):
@240011814
朋友,想请教个问题。tss721A的芯片datasheet,上面没说tss721A的Vs引脚能给外部提供多大的电流啊,我从站挂在的一些传感器电路想用ts721A来提供电源3.3V*25ma。能带的起来么?在哪里能找到从站芯片的驱动能力相关的参数啊

网友:
我记得tss721手册上就有,你去提、官网看下

网友T(2018-01-22):
引用 网友H:
Mbus的电路都搞好久了,不管是721A,还是分立元器件,只是跟公司签了保密协议.... ...

你qq是多少?

网友T:
引用 网友H:
Mbus的电路都搞好久了,不管是721A,还是分立元器件,只是跟公司签了保密协议.... ...

你qq是多少?加个联系方式吧qq:1325321762

网友U(2018-04-11):
TSS721的MBUS从站,老是自发自收,不知是怎么回事?  电路有错吗,哪位能帮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