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有没有那款有上升沿外部中断?

楼主(2013-08-03):
我最近做一个小车,用了一个四路红外避障模块,网上买的。
接上单片机IO口,犯难了。因为用的是STC12C5A60S2,查资料发现只能用低电平或者下降沿外部中断,这个四路红外避障模块OUT输出平时都是低电平,在碰到黑线边界时是高电平,小车不能出边界。
我该怎么办才好?需要用反相器来接吗?:'(
STC有没有那款单片机可以使用上升沿外部中断?
还有我觉得外部中断就两个,太少了,不够用。:(

网友A:
1,用三极管做个反相器就好了。
2,外部中断不够可以用定时器查询。速度快点照样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A:
STC12C5A60S2  应付你的项目应该是小菜

网友B:
加一个三极管取反就可以了,外部中断不够可以使用计算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2C5A60S2  应付你的项目应该是小菜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elay.h"                        //延时
#include "buzzer.h"                        //蜂鸣器模块
#include "detector.h"                //光电管探测模块
#include "Motor.h"                        //马达车速控制模块
#include "servo.h"                        //舵机转向控制模块
#include "encoder.h"                //码盘计数模块
#include "ultrasonic.h"                //超声波测距模块
#include "car_adjust.h"                //车调整
#include "interrupt.h"                //系统中断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2C5A60S2  应付你的项目应该是小菜

我感觉资源不够用:
1、单品机的PWM最低频率3600Hz,控制电机了;
2、定时器0给舵机了,周期两次中断20ms,测速在这里进行。
3、计数器1记录码盘圈数,供测速,还有判断小车转弯是否达到,按照转弯行驶距离调整舵机。
4、超声波用了串口
5、光电探测,前面探测头用了主程序查询

(原本用外部中断0,每次一上电就中断,不知道怎么回事,先清了中断标志也不行),
左右两个探测头用了外部中断0和1,现在就是这个无法得到上升沿中断的问题。
6、其余lED、蜂鸣器、LCD显示器使用GPIO。
7、无线模块还没有使用,加上2401后如果用硬件SPI口,还是个占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资源不够用:
1、单品机的PWM最低频率3600Hz,控制电机了;
2、定时器0给舵机了,周期两次中断20ms ...

实在不够就加164之类的串转并芯片,扩展下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够就加164之类的串转并芯片,扩展下IO口

哦,IO口还够,只是单片机资源感觉欠缺。谢谢!

网友C:
要啥中断啊,直接扫就是了,可靠性高点开个定时器,消抖,判断沿,随便你啥沿,你那点速度简直就小菜一碟

网友D:
用三极管自己搭个反向器

网友E:
STC15F系列的有下降沿,上升沿都有的外部中断。

网友F:
估计STC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了,换其他单片机吧

网友G:
换STM的吧

网友H:
STC较新的15F系列,某些IO可以配置为上升沿下降沿均产生中断,也可以配置为仅下降沿产生中断。
注意是上升沿和下降沿均产生中断,不能配置为仅上升沿产生中断。

网友I:
用STC12C5A60S2系列的PCA功能可以扩展外部中断,它扩展的外部中断支持上升沿中断和下降沿中断
STC15F2K60S2系列的PCA模块也支持上升沿中断和下降沿中断,这个系列比STC12C5A60S2系列还多一路PCA,STC15F2K60S2有3路PCA,STC12C5A60S2有2路。
STC官方下载的资料里面有介绍

网友I:
STC15F2K60S2系列单片机的 INT0,INT1支持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产生中断,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再读I/O口的状态来判断是上升沿中断还是下降沿中断

网友J:
应该可以的啊,,楼主加油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估计STC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了,换其他单片机吧

STC15F2K60s2 系列可以。 :)

网友L:
可以使用我们最新推出的STC15F2K60S2系列。深圳一强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C较新的15F系列,某些IO可以配置为上升沿下降沿均产生中断,也可以配置为仅下降沿产生中断。
注意是上升 ...

这样配置为上升沿中断不好处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样配置为上升沿中断不好处理。

转载:
STC15F2K60S2, INT0,INT1支持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再读I/O口的状态来判断是上升沿中断还是下降沿中断

(267)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转载:
STC15F2K60S2, INT0,INT1支持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可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再读I/O口的状态来判 ...

哦。思路明白了。谢谢!

网友M(2020-05-06):
引用 网友I:
用STC12C5A60S2系列的PCA功能可以扩展外部中断,它扩展的外部中断支持上升沿中断和下降沿中断
STC15F2K60S2 ...

STC15F的PCA,怎么能设置PWM输出脚位?比如设置P1脚的三个脚输出三路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