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一个稳定电源方案

楼主(2013-08-03):
为设备数据采集仪(AD模拟量采集基准电压,GPRS,系统供电)做一市电掉电后的电源,提供铁锂电池,求一个市场稳定的方案,由于才疏学浅自己的方案不够好也不够稳定。求大侠们告知

楼主:
系统负载在5V/1.5A左右,基准电压用TLC2543,GPRS用的是华为或西门子模块

网友A:
是不是通过铁锂电池供电?可以加我Q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通过铁锂电池供电?可以加我QQ

收费不?不会是免费了吧

网友C:
私聊应该是收费的了:lol:lol:lol

网友C:
收费不?不会是免费了吧
私聊应该是收费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