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传输大于64字节的数据

楼主(2013-08-03):
[at]我想用bus hound 通过USB 向stm32发送大于64字节的数据,已经定义了端点1的接收缓存区容量为128字节了,
#define ENDP1_RXADDR        (0x98)
#define ENDP1_TXADDR        (0x118)
,0x118-0x98=0x80,但是我发送68字节的数据,我发现时分2次发的,第一次发64字节,第二次发4字节,第二次发的数据存的地址并没有在第一次接收到的数据基础之上存,比如第一次发的是存在64字节,存在了0x40006130开始的地址,第二次发的也是同样的地址,那我怎么判断这2段数据是不同一个数据包?有遇到过,求指导,万分感谢@香水城 [/at]

网友A:
每个packet传输完完成后,都有中断发生,这个中断是通知你来取走数据,并启动下一个packet的传输。

网友B:
define ENDP2_TXADDR (0x198)  //为ENP2_RXADDR留有128字节的空间

网友C:
我也想知道,我当时做的时候也想调大点,但一直没成功,最后还是按64传的

网友D(2013-09-05):
不是用hid吧?hid最大就64字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