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13-08-03):
请教大侠以下两种3.3V-5V电平转换电路哪个合适
图1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1NjkwfGRkOWRhMjJhfDE3NjE4ODI0MTl8MHw%3D

图2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1NjkyfDRkYWQxOGYyfDE3NjE4ODI0MTl8MHw%3D

网友A:
两种都不好!用一个 MOS 管构成一个共栅极放大器即可。

网友B:
第一个倒相了,第二个可以。

楼主:
5V的是7805输出的,3.3V是1117-3.3输出的,用第2个图试了下,静态不工作时感觉7805温度有点高, 是不是电流有些大

网友C:
都不好,器件还多,
不如用mos 的 还是双向呢
电路自己搜

网友D:
兄弟,有现成的电平转换芯片,为何不用?考虑成本 ?

网友E:
感觉图2怪怪的。
如果是单纯的使用三极管做为电平转换,那么一只管子就OK了,当然倒相另说。还得考虑你的UART速率,115200bps,得换开关快一点的管子。
NPN的管子做为开关用的话,输出应该从集电极C取出,而不应该从E发射极取呀!

图1还是可以的。
但是输出端集电极负载电阻为10K,不知道会不会影响TTL输出的负载。

网友F:
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G:
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H:
只是上面两图的话 个人认为第二个好 uart-txd 第二个用3.3v的单片机容易驱动  排除上两个图还是用mos管电路吧

网友I:
能用芯片,不搭电路

网友J:
确定接5v的是10k电阻吗,微安级电流啊,不会发热的,

网友K:
用N-mos或者或门都OK

网友L:
Q1用S8550,考虑逻辑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