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TI_LED完整解决方案

楼主(2013-08-0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貌似我分享过

网友B:
谢谢了  楼主的分享   先收藏一个  不错

网友C:
这个在其他网站上有的。

网友C:
当需要简化电源系统,使用5V 驱动MOSFET管时,使用图腾柱的方式往往让人感觉到不够完美,因为三极管的PN节要消耗0.7V的电压,实际作用到MOSFET管上的开关电压只有4.3V。最近我就为了做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马达驱动器而重点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下面是电路结构:

Q1和Q2分别是用来驱动MOSFET的上边和下边三级管。
先看Q1和Q3构成的电路,如果Q2处断开,Q1和Q3实际上是互相提供对方的基极电流,也就是两个三极管会迅速达到完全导通状态。
如果Q2导通,则Q3会关闭,同时也导致Q1关闭。这样就保证了Q1和Q不会长时间同时导通。但是在Q2由关闭到导通的过程中,Q1是由导通到关闭,存在同时导通的情况,不过这个时间非常短。如果在R5上串联一个4.1V的稳压管,则能使Q1,Q2同时导通的机会更少。
最重要的是,该电路能达到200KHz的开关速度。三级管的开通速度非常快,但是关闭速度要慢得多,保留一点Q1和Q2同时导通的时间区域,有利于提高MOSFET管的开关速度。

网友C:
5V供电下驱动MOSFET的低成本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