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无线充电联盟标准和 TI 兼容解决方案介绍

楼主(2013-08-03):
(无正文)

网友A: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4999&extra=
这个产品没有辐射,比qi的效率高,功率大,成本低十倍。如果电路设计的好,也可以用usb供电。无绳电话属于精确对准,差1毫米都不能充电,这个不需要精确对准,上下移动5厘米,旋转180度也可以充电,例如在手机上用4个贴片二极管做成的全桥,把输入接反的电压转换回来。如果有钥匙之类的金属物品掉在2个金属片之间,可以用短路保护电路进行保护,很多5v的电源适配器有短路保护功能,。至于成本,不算电源,几毛钱也可以做出来的。20元只是个虚数。
    喜欢qi的,那就接着用qi。本来就不是高科技的东西,只是诺基亚,lg,htc,三星等,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为了实现同样的功能,耗费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已。这个充电方法本质上就是一个新型的电器接口,除了不需要精确对准,和其他的各种电气接口没什么不同。这个东西也不必叫无线充电,这个技术的专利名字叫一种电气连接装置。

网友B:
无线充电这一块  还真的没有怎么玩过   顶一个   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网友C:
这一块   了解的不多   楼主  好好看看先   这个技术  现在是否真的很成熟啊  ?

网友D:
无线充电   这一块   没有怎么涉及过   需要花时间好好玩玩  谢谢了  楼主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