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编译结果

楼主(2013-08-03):
我用NUC140编译结果如下:
Program Size: Code=75912 RO-data=17856 RW-data=676 ZI-data=15868
RO-data=17856 是放在ROM里还是RAM里?我感觉是ROM里。
因为140VE3CN这款芯片RAM是16K.
RW-data 和ZI-data有何区别?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说清楚啊 我也想知道

楼主:
RO-data是程序定义的常量,放在ROM里。 RW-data表示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ZI-data表示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网友B(2014-01-21):
RO-data 程序定义的常量  ROM
RW-data 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ZI-data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网友C:
编译结果不孬,是该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RO-data是程序定义的常量,放在ROM里。 RW-data表示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ZI-data表示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

:lol学习啦,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O-data 程序定义的常量  ROM
RW-data 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ZI-data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

学习了。。原来不知道这是这么回事

网友B(2014-03-24):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原来不知道这是这么回事

哈哈:lol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