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救ads1115用51单片机实现ad转换

楼主(2013-08-03):
新人求救,大神指导下如何使用ads1115在51单片机上实现ad转换

网友A:
看ADS1115的数据手册。

网友B:
把你遇到的问题贴出来,没问题怎么回答你呢?想帮也没办法咧?我的理解是你问的接口问题,P0口任选两个脚,10K电阻上拉,和ADS1115连接,数据手册上面写得明明白白,图都给你画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你遇到的问题贴出来,没问题怎么回答你呢?想帮也没办法咧?我的理解是你问的接口问题,P0口任选两个脚, ...

你又例程吗,发一个吧,谢谢

网友B:
百度吧,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