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复合放大器电路分析

楼主:
这是我在《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书上看到的电路,书上说这是复合放大器,求教高手这个电路怎么分析,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式什么,与两个放大器的开环放大增益有什么关系?请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3-08-03):
与电容并联的电阻为R2

网友A:
两个电阻串联,还是一个电阻。
两个放大器串联(通常称级联),还是一个放大器。
能把这一点想通,就对了。

网友B:
输出与输入之间的关系,要依信号种类等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如果是交流信号,则
Uo=-[R2//(1/jωC)/R1]Uin
如果是直流信号,则稳态下有
Uo=-[R2/R1]Uin
如果R2很大,则还可能是一个积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与输入之间的关系,要依信号种类等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如果是交流信号,则
Uo=-[R2//(1/jωC)/R1]Uin

还有一个问题请你回答,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9126&page=1#pid3343750请你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答

网友B(点评):
已经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