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给推荐两节电池的5v升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03):
这个应该有很多的吧,楼主可以去安森美的网站看看

网友B:
几乎各个大半导体公司都有大把

网友C:
如LS两位,还是官网靠谱

网友D:
贝岭 国产 BL8505 最适合

网友E:
如果能接受100mV以内的纹波和80%左右的效率,可以用电荷泵升压芯片,比如SGM3110,外部只三个电容;否则开关升压DC-DC一大推,基本都可以做到90%以上的效率,比如SGM6603:

网友F:
我公司有CP2108系列,全球最高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