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复合放大器电路分析

楼主(2013-08-03):
这是我在《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书上看到的电路,书上说这是复合放大器,求教高手这个电路怎么分析,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式什么,与两个放大器的开环放大增益有什么关系?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Uo=-[R2/R1]Uin

楼主:
请问是怎么计算的,与这两个运放是什么关系啊

网友B:
OA2的放大倍数是(1+R4/R3),与OA1串联后,只是等效为一个开环放大倍数更大的运放(相当于将OA1的开环放大倍数扩大了  1+R4/R3倍 ),就更接近于理想运放了。其增益还是  R2/R1  (只是比原来更精确了点)

网友A:
只要是负反馈,而且输入电阻很大,开环放大倍数很大,结果就使得输出输入关系主要取决于外接电阻网络,与运放芯片用几级没关系。关键是要形成负反馈。运放级数越多,等效的开环放大倍数就越大,效果更好。
对于本例来说,第一级为反相放大,第二级为同相放大,总的效果仍为反相放大,然后引回到同一个输入端子与原信号相加,形成负反馈。

网友:
还是用虚短和虚断算啊。虚短和虚断是解决运放问题的关键

网友C:
由于闭环带宽更宽所以闭环增益和相位误差更小,同时电压运放和电流运放的级联有利于线性。不足之处是本来是两极点的运放加上个局部反馈的运放引起又一个闭环极点,所以不补偿是不稳定的。

网友: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