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反馈型放大器与电压反馈型放大器级联问题

楼主:
这是我在《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书上看到的电路,书上说这是复合放大器,求教高手这个电路怎么分析,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式什么,与两个放大器的开环放大增益有什么关系?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2013-08-04):
第二级运放的存在,只是增大开环放大倍数,使得闭环效果更好。
Uo=-(R2/R1)Uin

楼主:
请问楼上,与电阻R3和R4有什么关系

网友A:
电阻R3和R4的大小,对于Uo=-(R2/R1)Uin的总关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B:
个人认为第二级放大器存在的原因可能是提升系统电压爬升速度的,R3,R4的配置对于整个输入输出的关系确实没什么影响,但是他们应该具备较大的增益,这样才能使第一级电路的输出幅度较小,从而降低对第一级放大器的压摆率要求,当然了整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很容易得出,Vo=-Ui*R2/R1。

楼主:
电压反馈型放大器的压摆率比电流反馈型的压摆率小吗

网友B:
通常情况下是这样吧,限制电压反馈型放大器的制约因素是输出差分电路的偏置电流以及后级的米勒电容,至少电流反馈型放大器不是这样的结构,也可以抽看几款典型的高速放大器,确实电流反馈放大器的压摆率要高些,当然不能说所有的电流反馈放大器的压摆率统统高过电压反馈型放大器。
还有对于你给的电路,这也是我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