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CY8C4245AXI-473开发工具

楼主(2013-08-03):
CY8C4245AXI-483 的LCD和触摸屏我用不上,就拟选473. 仿不仿真都没所谓,只要能在线编程就可以了. 以前没用过塞普拉斯的产品,现在听说PSoC4便宜就想试试, 请有经验的大侠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PSOC4是便宜些,不过还没用过……

网友B:
话说有483的开发板,就用那么呗,又不贵。只要你没用你最后目标PSoC新片不包含的功能模块,就可以啦

网友C:
你好,推荐你用Pioneer Kit,单块开发板就带调试和编程功能,并且还能充当UART-USB的bridge哦。
上面的芯片是CY8C4245AXI-483,与CY8C4245AXI-473的不同就在于多了CapSense和LCD。
你可以在设计过程中,确保不调用CapSense和LCD模块。这样开发板上的代码就可以无缝移植到你自己的473系统上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推荐你用Pioneer Kit,单块开发板就带调试和编程功能,并且还能充当UART-USB的bridge哦。
上面的芯片 ...

谢谢你的推荐, Pioneer Kit不错, 但我要用在功率控制电路上做高速采样和实时处理,不能像蜘蛛网一样飞线, 需要自己布包含CY8C4245AXI-473和外围的板. 现在急需的是怎样烧写我自己布的板上的MCU.

网友B:
不差钱的买个mini prog3, 89美刀,也不算贵。
省钱的话,用KitProg,Pioneer Kit开发板上集成有,断开J13,用J6的SWD接口。
也自己用PSoC5做个KitProg,但如果没有mini prog3之类的,又无法给PSoC5烧录FW。有了Mini prog3,还要自己做kitprog干嘛?呵呵。产线量产的时候需要多台烧录的话,就可以考虑这么干。
Cypress的programmer在只支持很少的设备,我暂时找不到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的买个mini prog3, 89美刀,也不算贵。
省钱的话,用KitProg,Pioneer Kit开发板上集成有,断开J13,用 ...

谢谢! 我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6楼正解

网友D:
也想拿 4245 开始试验
  还不知道用什么硬件工具可以开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的买个mini prog3, 89美刀,也不算贵。
省钱的话,用KitProg,Pioneer Kit开发板上集成有,断开J13,用 ...

您好,请问用PSoC5做下载器的话放烧录进PSoC5的代码在哪里可以找到呢,或者有这方面的参考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用PSoC5做下载器的话放烧录进PSoC5的代码在哪里可以找到呢,或者有这方面的参考吗 ...

在那个100天100project里的第36个里有很详细的说明,
你打算自己做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那个100天100project里的第36个里有很详细的说明,
你打算自己做什么?

谢谢,之后我也找到了这个,学生,正想自己做一个用,灵活性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