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的优点是什么?欢迎拍砖

楼主:
输入电压为基准电压2.5V,输出电压为2.5V,相当于一个带滤波器的电压跟随器。这个输出电压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小弟不才,从搞心脏(单片机及程序)回到了搞手眼脚胳膊(电路)上,发现怎么什么都不会呢

网友A(2013-08-03):
假设这个电路的运放芯片反相输入端对地之间接有一个电阻R,则就是一般的同相比例放大器,其输出电压为
Uo=(1+2k/R)Uin
现在R没接,相当于R断开即趋向于无穷大,故
Uo=Uin,实现电压跟随。

网友A:
king5555兄,说得极对,对于瞬变信号,还有积分控制作用。

网友B:
回king5555  ,咱正纳闷儿呢:心私风格咋就变了呢: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这个电路的运放芯片反相输入端对地之间接有一个电阻R,则就是一般的同相比例放大器,其输出电压为
Uo=( ...

高手,哥,俺以后跟你混吧

网友B(点评):
先买本儿书吧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明白,这个电路的100欧电阻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明白,这个电路的100欧电阻是干嘛用的呢

好像是限流作用,运放输出端有接对地电容,刚上电的时候,运放输出端相当于对地短路了,所以要加个电阻限流保护。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D:
普通的电压跟随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不明白,这个电路的100欧电阻是干嘛用的呢

100欧姆的作用,请查“运放的稳定性”。
如果运放的负载具有较大的容性,会导致运放输出不稳定,轻则产生过冲,重则导致震荡。
图中C107有10uF,相信大多数运放都不能直接驱动,很容易产生震荡。R117和C110组成环路补偿,具体的计算可以参考TI的一篇**
http://wenku.baidu.com/view/036d0a66f5335a8102d22047.html

网友F:
有增加成本的好处。

网友G:
运放后面一般不直接加电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回king5555  ,咱正纳闷儿呢:心私风格咋就变了呢

一张帖子,我只看到这句话,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