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tiny45封装是8个脚的,PCINT1、2、3、4、5中断向量是多少呢?

楼主(2013-08-03):
如题,只有PCINT0的中断向量,其它的没有,那怎么设置中断服务函数呢?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哎,知道了,应该是0-5都公用一个中断向量,我自己没注意。

网友A:
嗯, 其实这个问题, 数据手册上说的很详细的.
在中断向量表, 除了 INT0, 也就一个口线中断 PCINT0. 也说明是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