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电阻有人做过吗?

楼主(2013-08-03):
有人做过矩阵电阻吗?阻值是50R到1K左右。通过单片机控场管去控制应该走哪个电阻,从而控制阻值。。。。。希望做到,每隔5R都可以有相应的实现

网友A:
有数字电位器吧

网友B:
貌似挺难设计的,用数字电位器吧吧。

楼主:
数字电位器,一般都是输入±5V。。 我要求输入任意电压,限流用的。

网友C:
不如用个电流反馈的控制系统呢

网友D:
据说有程控电子负载  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