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们看下红外发射的程序有木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3-08-03):
直接发代码了 红外解码部分用遥控器芯片是TC9012测试过没问题  用以下程序发出的红外信号接收端接收不到  是什么问题啊
#include<msp430g2553.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int a=0;
void produce_strcode();
void produce_pwm(unsigned char c);
void IO_Init(void) ;
uchar val,i;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8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8000.0))
/****************************************************************************/
// 产生PWM波,发送9ms高电平,4.5ms低电平作为 起始码
//*****************************************************************************
void produce_strcode()
{
TACTL |=TACLR;  //ACLK,不分频,清TAR
  TACTL |=TASSEL_1;
  CCR0=442;       //PWM周期,13.5ms
  CCTL1=OUTMOD_7;    //模式7 复位/置位
  CCR1=295;        // 先输出一个9ms高电平,4.5ms低电平作为 起始码
  TACTL |= MC_1; //启动定时器A 为增计数模式
  while((TACTL & 0x01) == 0);   //等待溢出标志,进入下一个周期
  TACTL &= ~TAIFG;  //清标志
}
/********************************************************************************
// 产生PWM波8个用户码,8个用户反码,8个的数据码,之后是8个数据码的反码
//其中以0.56ms高电平,1.125ms周期表示“0”,中以0.56ms高电平,2.25ms周期表示“1”
//
***************************************************************************/
void produce_pwm(unsigned char c)
{
  TACTL |=TACLR;  //ACLK,不分频,清TAR
  TACTL |=TASSEL_1;
  CCTL1=OUTMOD_7;    //模式7 复位/置位
  TACTL |= MC_1; //启动定时器A 为增计数模式
  for (i=0;i<8;i++)   //发送8位数据码
  {
    if (c&0x01)
    val=1;
    else val=0;
    while((TACTL & 0x01) == 0);   //等待溢出标志,进入下一个周期
     if (val)
      { CCR0=74;       //PWM周期,2.25ms
        CCR1=18;  }        //0.56ms的高电平 占空比1/4 “1”的编码
     else
     { CCR0=37;       //PWM周期,1.125ms
       CCR1=18;  } //0.56ms的高电平 占空比 1/2 “0”的编码
     c>>=1;
     TACTL &= ~TAIFG;  //清中断标志
  }

  for (i=0;i<8;i++)   //发送8位数据反码
  {
    if (c&0x01)   //检测第i位数据反码
    val=0;
    else val=1;
    while((TACTL & 0x01) == 0);   //等待溢出标志,进入下一个周期
     if (val)
      { CCR0=74;       //PWM周期,2.25ms
        CCR1=18;  }        //0.56ms的高电平 占空比1/4 “1”的编码
     else
     { CCR0=37;       //PWM周期,1.125ms
       CCR1=18;  }        //0.56ms的高电平 占空比 1/2 “0”的编码
     c>>=1;
     TACTL &= ~TAIFG;  //清中断标志
  }
}

//****************************************************************************
//PWM 初始化IO   P1高四位按键中断响应
  void IO_Init(void)
{

  P1DIR |= 0x04;
  P1SEL |= 0x04;             //P1.2输出PWM,TA1

}
//***********************************************************************
//主函数系统时钟初始,PWM的IO口初始化,
//*****************************************************************************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关看门狗
DCOCTL=CALDCO_8MHZ;
        BCSCTL1=CALBC1_8MHZ;

  IO_Init();//PWM波的IO口初始

  while(1)
  {
          produce_strcode();     // 发送pwm波,

                      produce_pwm(a);

                      produce_pwm(0x18);
                      while((TACTL & 0x01)==0);
                       TACTL= TACLR;     //数据码发送完,关timer_A
                      P1OUT|=BIT2;
                      delay_ms(30000);
  }
}

网友A:
这个问题看程序是看不出问题的。
不知道楼主测过发出的红外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看程序是看不出问题的。
不知道楼主测过发出的红外信号吗?

要用示波器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用示波器测吗

用另一个红外接收设备,最好是能显示波形的接收设备,或者把接收波形信号接到示波器上。
看一看你的红外发送设备产生的真实波形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另一个红外接收设备,最好是能显示波形的接收设备,或者把接收波形信号接到示波器上。
看一看你的红外 ...

木有示波器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木有示波器怎么办

:L没有就比较蛋痛。有逻辑分析仪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就比较蛋痛。有逻辑分析仪也行

逻辑分析仪 也木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逻辑分析仪 也木有

:L
调信号没有太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信号没有太好的办法

那版主有没有关于430的红外发射程序啊给个参考下啊

楼主:
借到了学校实验室钥匙现在有示波器了 测接收端波形 没测到波形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bc42311ffad6195f312ba6b2.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647501c69ec3d5 ...

这2个都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借到了学校实验室钥匙现在有示波器了 测接收端波形 没测到波形出来 ...

难怪没反应: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怪没反应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我也不知道啊。你的发射有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啊。你的发射有波形吗?

没有直接测过发射 测接收没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直接测过发射 测接收没波形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测测。确定下是哪部分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测测。确定下是哪部分的原因

应该是发射的程序有问题,接收用遥控器试过了 没错啊 没人用430开发过这个吗 给点意见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发射的程序有问题,接收用遥控器试过了 没错啊 没人用430开发过这个吗 给点意见啊 ...

:L建议还是实际测一下吧,不要想当然。
另外,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把电路图也上传一下,让大家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实际测一下吧,不要想当然。
另外,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把电路图也上传一下,让大家帮你看看 ...

发射电路图是一个三极管(我用8550)和 一个红外发光管和2个1K电阻构成的,接收就只用个1838

楼主: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CPU_F ((double)1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void ir_open();
void ir_start();
void ir_send_byte(unsigned char c);
void ir_end();
void ir_put(unsigned char c);

void ir_open()
{
         TACTL |=TASSEL_2+TACLR+MC_1;
         TACCTL1 |= OUTMOD_7;
         CCR0=26;
         CCR1=13;
  P1DIR |= BIT2;
  P1SEL |= BIT2;

}

void ir_start()
{
P1SEL|=BIT2;
  delay_us(9000);

P1SEL&=~BIT2;
  delay_us(4500);
}

void ir_send_byte(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P1SEL|=BIT2;
    delay_us(560);

    P1SEL&=~BIT2;
    if(c&0x01){
      delay_us(1685);
    }
    else{
      delay_us(565);
    }

    c >>= 1;
  }
}

void ir_end()
{
        P1SEL|=BIT2;
  delay_us(650);
  P1SEL&=~BIT2;
  delay_ms(40);
}

void ir_put(unsigned char c)
{
  ir_start();
  ir_send_byte(0x00);
  ir_send_byte(0xff);
  ir_send_byte(c);
  ir_send_byte(~c);
  ir_end();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DCOCTL=CALDCO_1MHZ;
  BCSCTL1=CALBC1_1MHZ;
  ir_open();

  while(1){

    ir_put(0x04);
P1OUT|=BIT2;
    delay_ms(1000);
  }

}

IMG_20130805_144340.jpg (4.5 MB )

接收头输出信号波形

接收头输出信号波形

楼主:
参考别人的程序修改了下 终于可以发送数据了 好激动 大大们看下还有哪些地方不对或哪里需要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

谢谢版主的 陪伴 与支持啊

网友B(2013-12-05):
我也想做个红外发射程序谁能给个参考最好1T单片机QQ253708753

网友C:
中断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