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编译的时候出现这么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03):
真心真心求牛人解释,纠结了老半天了:dizzy:

楼主:
..\OUTPUT\E.sct(7): error: L6235E: More than one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cannot all be FIRST/LAST.这么一句话

网友A:
往工程里重新添加以下启动文件 试试?兄弟

网友B:
楼上高级技术员,我打个酱油

网友C(2014-07-28):
引用 网友A:
往工程里重新添加以下启动文件 试试?兄弟

我添加了启动文件  但是添加之后又提示这个错误   FCARM - Output Name not specified, please check 'Options for Target - Utilities'    不知道该怎么配置这个选项卡

网友D:
什么片子?感觉像配置不对,写了不对的sector~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添加了启动文件  但是添加之后又提示这个错误   FCARM - Output Name not specified, please check 'Op ...

请查看添加文件的类型,可能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