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CCS软件运行已有的F28M35程序

楼主(2013-08-03):
现在手里有做好的光伏逆变器Solar Explorer的电路板 需要插F28M35H52C的控制卡来让它工作 把卡和电脑连上之后怎么用CCS这个软件呢 好像F28M35里包含两个Project C28和M3 这两个程序在Control suite里都有现成的 关键就是怎么去用 哪位能具体的教我一下 怎么用CCS这个软件 完全没用过这个软件 很急 如果打字说比较麻烦的话 可以加我QQ:597166873 语音并且远程操作我的电脑 愿有偿寻求帮助 多谢了!!

网友A:
具体没用过  但是双核的好像用ccs开发的话就相当于只用于DSP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没用过  但是双核的好像用ccs开发的话就相当于只用于DSP处理了

就是用于PWM信号来控制三极管 关键是这个软件以前从来没接触过 所以现在完全没头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于PWM信号来控制三极管 关键是这个软件以前从来没接触过 所以现在完全没头绪 ...

只能看看TI的相关指导书了

网友B:
你创建一个工程就行了呀

网友B:
如果是低版本,使用高版本打开 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看看TI的相关指导书了

以前从来没接触过这个软件啊 所以。。 我看网上教程创建工程 然后调试什么的 最后运行 大概就是这个步骤吧 但是F28M35有两个Project这不 然后怎么让这俩都工作呢 还有单片机的控制卡在这期间得一直连在电脑上吗

网友C:
先加载M3的程序,再加载DSP的程序,启动M3的,再启动DSP的,M3的程序中要有IPCMtoCBootControlSystem函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加载M3的程序,再加载DSP的程序,启动M3的,再启动DSP的,M3的程序中要有IPCMtoCBootControlSystem函数 ...

先启动M3   是不是有M3引到启动DSP的

网友C:
的确是由M3来启动DS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