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这个开关电源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8-03):
目的是做一个DC-DC开关电源
其中VCC为15V,要求Vout为5V并能带动100欧姆负载

现在C1、C2为470uF,R1为100欧姆,R2、R3为10K,R4为3K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431工作不正常,基准那没有2.5V

我现在只知道5308芯片那的接法应该是对的
(应为另外一个用光耦和稳压管的开关电源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图片就不看大图了,流量扛不住啊。431加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就不看大图了,流量扛不住啊。431加补偿。。。

我是新手,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能说详细点吗?

IC规格书上不会木有参考电路吧

网友B:
确定光耦和431都是完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