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用FIFO如何通信

楼主(2013-08-03):
RT,先开辟TX_BUFFER , RX_BUFFER用于存放串口发送的数据,串口接受的数据。。。。哪位老师来指点一下:)

网友A:
用中断接收,只要两个接收字节间的时间间隔5ms(自行设定)以内就把它放进FIFO,只到接收超时5ms,然后就可以从FIFO读出来当作一个数据包就OK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中断接收,只要两个接收字节间的时间间隔5ms(自行设定)以内就把它放进FIFO,只到接收超时5ms,然后就可 ...

嗯,我也想用中断来实现,我对队列不太熟悉,大侠能贴一个FIFO出来参考一下吗,我想现在51上试试看,应该不用涉及内存分配吧?

楼主:
非常感谢,写的**都很实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part.cn/ar_list.asp?id=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