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LINUX系统CGI

楼主(2013-08-03):
ARM-LINUX系统CGI

网友A:
最近在学Ruby。c语言不会了

网友A:
建议用qt吧。C++的,做界面好用。要是C的话还真没接触过做界面的。考虑下多进程,用C调用这个界面。

楼主:
C不能实现弹出对话框吗,比如我要实现一个提示对话框,当我设置某个选项时,如果设置错误,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设置错误,请重新设置!"用C可以实现这个提示框吗?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浏览器里面弹出一个对话框?可以用javascript

楼主:
但是从网页里获取的数据必须经过CGI程序判断后才确定是否弹出对话框
楼上的能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C:
写对话框是静态网页部分,输入框,按钮。。。。。cgic只能处理后台,也可以输出静态的HTML代码,我你还去学制作网页。

楼主:
ARM-LINUX系统,用C语言能否实现弹出一个对话框?如何实现?

网友D:
LZ应该是想在网页中弹,直接用javascript吧。或都用CGI打印一个新页面送到前端。

网友E:
引用 楼主:
C不能实现弹出对话框吗,比如我要实现一个提示对话框,当我设置某个选项时,如果设置错误,就会弹出一个对 ...

c语无对像,,,干不了这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应该是想在网页中弹,直接用javascript吧。或都用CGI打印一个新页面送到前端。 ...

但是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如何让CGI正确执行后页面不跳转但是有错误提示打印信息时又能正常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这样又有一个问题,如何让CGI正确执行后页面不跳转但是有错误提示打印信息时又能正常输出? ...

你让前端的javascript发起get.然后,CGI将网页推到javascript.javascript取出有效数据,再格式化显示出提示.

网友C:
"ARM-LINUX系统,用C语言能否实现弹出一个对话框?如何实现?"----这个也太懒了,什么都要写的很清楚才行,说那是做网页部分的,网页设计员都要花点时间,现在网页很少写网页对话框,linux又不弹对话框(除来登陆路由器的那种),写个网页表单就行,cigc里面就有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M-LINUX系统,用C语言能否实现弹出一个对话框?如何实现?"----这个也太懒了,什么都要写的很清楚才行, ...

你别激动,我只是问能否实现而已。写的不清楚可以不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别激动,我只是问能否实现而已。写的不清楚可以不写。

我激动什么,我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