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想做个车载电源

楼主:
自己有个小QQ,买了个行车记录仪,但是记录仪的电源干扰很大,开fm收音机都很难; 所以想为什么要用到DC-DC的电源的呢,记录仪要求电流1A,所以一个7805电路不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了么?
所以想问问大虾:可行的么?

网友A(2013-08-03):
但是7805会热啊,开关电源用着凉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7805会热啊,开关电源用着凉快啊。

谢谢你;  不过这点热就不至于不用它吧? 开关电源是凉快好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不过这点热就不至于不用它吧? 开关电源是凉快好多的;

这点热也是浪费能量啊,100%的能量用7805损耗大,用开关电源会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热也是浪费能量啊,100%的能量用7805损耗大,用开关电源会效率高。

难怪哦~~~效率的哦;

网友B:
7805没测过,但我用LM317做的12V转5V,效率只有45,我估计78系列芯片比317效率还要低,但是对于汽车电瓶来说,这点损耗不算什么,主要看你想不想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没测过,但我用LM317做的12V转5V,效率只有45,我估计78系列芯片比317效率还要低,但是对于汽车电瓶来 ...

我不太关心效率的,就是关心可行不可行的,自己用; 发电热浪费电也没关系的;  不太想去做原配开光电源的EMC整改的;
这样说就是OK的了;
明天开焊的了;

网友C:
你有没考虑过,十来瓦的功耗得加多大的一个散热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太关心效率的,就是关心可行不可行的,自己用; 发电热浪费电也没关系的;  不太想去做原配开光电源 ...

不要浪费时间了,这不是浪费电的问题。果断D2D!!搞不好电池短路就爽歪歪了。。。。

网友E:
不行哟,7805电流很难达到1A,发热大,建议使用大PSRR的芯片,TI,mircel都有,价格比较贵点。也是线性稳压。

网友C:
7805出1A不难,只要散热片足够大就行。
PSRR再大的片子也没用,因为发热和它没关系。只要是线性稳压,发热基本没差别。

网友:
果断放弃7805,1A输出热量太大了,要好大一块散热片。

网友F:
考虑一下开关式的LM2576系列。电流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