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查询检测按键来控制LED亮灭

楼主(2013-08-03):
我正在学STM32,在用查询检测按键的按下来控制LED的亮灭,但是实际的现象却是有时按下按键好几下都没有反应,有时按下去后一下子就亮又灭了。完全找不到哪里的原因。这是我的工程,请各位帮忙看下哪有错。

这是我修改后的程序,一按下去就一直在闪烁。修改了好多次都不行,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代码看过了,你没有延时去除抖动,所有就会误动作了

网友B:
你这个例程是按什么模板写的,看的有点不习惯。还是你自己检查一下吧。单步调试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看过了,你没有延时去除抖动,所有就会误动作了

/*
* 函数名:TimingDelay_Decrement
* 描述  :获取节拍程序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在SysTick中断函数SysTick_Handler()调用
*/
void TimingDelay_Decrement(void)
{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if(Key_Statu == Key_ON)
        {
                //有按键按下,延时30us去抖
                TimingDelay++;
                if(TimingDelay >= 30)
                {
                        //计数清0
                        TimingDelay = 0;
                        //再次判断是否真的有按键被按下
                        if(Key_Statu == Key_ON)
                        {
                                //清除按键状态
                                Key_Statu = Key_OFF;
                                //判断是哪一个按键被按下
                                Key_Check();
                        }
                }
        }
}

我这里有用系统滴答定时器来进行延时30us进行去抖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
* 函数名:TimingDelay_Decrement
* 描述  :获取节拍程序

30us太短了,用毫秒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us太短了,用毫秒才行

上面是我修改后的程序,一按下去就一直在闪烁。修改了好多次都不行,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是我修改后的程序,一按下去就一直在闪烁。修改了好多次都不行,应该怎么修改呢 ...

抖动的时间不止30us,所以,你去抖动时间要加长,100毫秒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动的时间不止30us,所以,你去抖动时间要加长,100毫秒就可以了。

我已经改成30ms了,之前在STM8上别人说20-30ms就可以了,这样应该不是时间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改成30ms了,之前在STM8上别人说20-30ms就可以了,这样应该不是时间的问题了 ...

是啊,这个没有严格的要求,需要根据你的按键的机械特性,一般几十毫秒100ms以内就够了,但是你用的是us级别 的显然不对了,都不是一个数量级啊。

网友C:
还是延时的时间不对   楼主   重新计算一下时间   一定要精确

网友D:
可能与时间的延时有关系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这个没有严格的要求,需要根据你的按键的机械特性,一般几十毫秒100ms以内就够了,但是你用的是us ...

是啊,我已经改成了30ms了,但还是有问题,按键一按下就一直闪烁,只有放开后才确定保持亮或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延时的时间不对   楼主   重新计算一下时间   一定要精确

延时我是用系统滴答定时器来计时的呀,1ms进入一次中断,计数30就是延时30ms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与时间的延时有关系   楼主

延时我改了好多次了,也有改成100ms,但是问题还是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