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产生最大频率方波是多少?

楼主(2013-08-03):
任意方法   随意来

楼主:
软件编程最大能产生多大的频率?    而硬件用STC12系列的最大又能产生多大的呢?    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可以软件模拟,这个很灵活。你要干什么啊

网友B:
目测不会太大

网友C:
你编程在循环中一直对某一IO取反,用keil仿真测一下其取反两次所需时间就是能产生最大频率方波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软件模拟,这个很灵活。你要干什么啊

我想产生几个MHZ的方波,  作为载波。  软件模拟定时器  仿真出来也很小最多才几百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不会太大

似的,怎么产生很高频的呢?

网友D:
你从晶振上取,不就上M了么?只想要个信号好容易啊,很多现代单片机都只是时钟输出的,还可以用定时器来做,如果是ARM的话,产生个几十M的出来都没有问题的(通过时钟输出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编程在循环中一直对某一IO取反,用keil仿真测一下其取反两次所需时间就是能产生最大频率方波的周期! ...

恩,你试过最高能产生频率为多大的吗?   我需要几个Mhz    我试过这个方法,只能几百k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从晶振上取,不就上M了么?只想要个信号好容易啊,很多现代单片机都只是时钟输出的,还可以用定时器来做 ...

似的,可以拿个几M的晶振产生,但是目前还在想能不能用其他的方法,比如定时器产生或者用单片机STC12系列硬件来产生。如果实在不行就用晶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似的,可以拿个几M的晶振产生,但是目前还在想能不能用其他的方法,比如定时器产生或者用单片机STC12系列 ...

你将就单片机的晶振取出来就可以了嘛,从晶体的输出脚接个门整形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用的片内振荡器,看下能不能把片内振荡器的时钟输出来,PIC的就可以通过熔丝设置来输出的。

网友E:
用PCA来做 ,输出几M,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PCA来做 ,输出几M,没什么问题

就是单片机里自带的PWM输出吗?    能输入几个M  ??   我用stc12系列的好像只能是几百K吧

网友F:
用STC15F2K60S2系列或STC12C5A60S2系列的T0/T1/T2的对外时钟输出功能,可产生CPU_CLOCK/2/(65536-重装数),最快CPU_CLOCK/2,最慢CPU_CLOCK/2/65536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单片机里自带的PWM输出吗?    能输入几个M  ??   我用stc12系列的好像只能是几百K吧 ...

不是,是频率输出

网友E:
看了一下STC12C2052系列的规格书,其PCA没有频率输出功能(和其他51有些差别),但定时器有时钟输出功能,最大输出频率可到Fosc/2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的,怎么产生很高频的呢?

试试用专用芯片吧。要用软件模拟的话,肯定不会太快,我曾做过一个模拟的,用DA0832+LM324产生的波形,貌似最大的一种波形才200Hz

网友G:
引用 楼主:
软件编程最大能产生多大的频率?    而硬件用STC12系列的最大又能产生多大的呢?    请教各位了!! ...

STC的高速时钟输出可以最高到12MHZ左右,即主时钟的一半。

网友H:
C8051的PCA有可编程频率输出方式,256级,最大为系统频率/2,最小为系统频率/512

网友G:
我用STC11F02E-SOP20做的模拟DDS的波形发生器(正弦或方波),跑32.768MHZ,正弦表采样速度为1310720HZ,输出波形步进为1HZ,最高输出3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