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我的恒温焊台烙铁头可以点亮LED

楼主(2013-08-03):
去年130块钱买的恒温焊台,以前没注意,今天用它焊接LED,我左手拿着LED的负极,右手拿着电烙铁焊接,这时我看到LED亮了,但手上并没有触电的感觉,用万用表直流档测量,烙铁头对地电压零伏,用交流档测,对地电压85V,今天我焊接场效应管,没有上电就击穿了两个,不知道跟这个烙铁带电有没有关系,我想请教一个问题,这个焊台是恒温的,调温模块非常重,好像是工频变压器的,它为什么会漏电呢?这样的漏电对哪些元件有害?普通的电烙铁漏电还情有可原,可这恒温焊台为什么会漏电呢,这个电流应该是uA级以下的,虽然能点亮二极管,但并无触电感觉

网友A:
低压(24V及以下)恒温焊台要求变压器原副边之间的屏蔽层接地,你接了没有?
低压焊台要求屏蔽层接地而烙铁头不应该接地是防止带静电的元件一下子泄放,比直接接地安全。

网友B:
明显的漏电啊,你用感应电笔探一下就知道了。人对电的敏感度不同,你感觉不到,不代表不漏。另外烙铁漏电对你,是从你脚下的地板回流的,对电路,是导线回流,所以漏到你身上的电会比较弱。

楼主:
我知道是漏电了,也知道需要接地,我的问题是它为什么会漏电

网友C:
这经常碰到,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D:
感应电压指的是正常的电学仪器对大地绝缘时,电学仪器外壳与大地之间的电压。由电学仪器的内部电路与电学仪器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和分布电容的容抗引起的阻抗设为,另外,电学仪器的外壳与大地也有一等效阻抗,其值设为,由电学仪器外壳与大地的绝缘电阻和电学仪器外壳与大地的分布电容容抗并联等效而成。根据电路串联的特点,可求得电学仪器外壳的对地电压为:V,而和又相差不大,因而,U外在110V左右,一般大于70V,这个电压足以使测电笔氖泡发亮。但由于很大,即使人站在地上直接接触电学仪器外壳,通过人体的电流也很小,远远小于人体触电电流的安全界限。故对人体不会有直接危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漏电了,也知道需要接地,我的问题是它为什么会漏电

烙铁与市电之间存在分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烙铁与市电之间存在分布电容。

一针见血,短小精悍。

网友F:
额的神 这个烙铁漏电太严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额的神 这个烙铁漏电太严重了

不一定严重,很可能完全合格。查查相关标准即知。

网友G:
我的烙铁也碰到这个情况了,我就把2插头改为3插头了;

网友H:
交流电容效应,很多电器都是这种漏电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烙铁也碰到这个情况了,我就把2插头改为3插头了;

我的烙铁本身就是三插头的,只是我家插座是两插头的,没有地线

网友I:
是感应电

网友J(2014-09-25):
一、共频变压器所用的漆包线,其绝缘总归是有限的,变压器存在温升后绝缘会降低,绝缘漆老化后绝缘同样降低。
二、发热芯的绝缘在正常焊接高温下,也会降低。

总归是属于漏电。
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烙铁头可靠接地。

网友K:
引用 网友J:
一、共频变压器所用的漆包线,其绝缘总归是有限的,变压器存在温升后绝缘会降低,绝缘漆老化后绝缘同样降低 ...

烙铁头不能直接接地,详看2楼。如果变压器本身没有静电屏蔽层,那么烙铁头建议通过1M电阻接大地

网友J(2015-06-12):
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人挺多,实际效果如何。天知道。我知道。你们装的真的好象很知道。无语。无知无畏啊。:dizzy:

网友L:
maychang 版主说的最正确,分布电容——交流电

网友M:
接地没有弄好

网友N(2017-05-28):
我的也是

网友O:
AC220V接到发热陶瓷上。

谢谢大家!

于是陶瓷带电。

感应了烙铁头等金属部件带电。

手拿LEd则烙铁的金属带电部分开始放电。

放电回路应该是对于人体。

而没有进入大地。

可以认为感应的电子被人体所吸收。

并非教科书所胡说的感应的电流流入了大地。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至少鞋就是绝缘的。

是不可能有电流进入大地的。

MOSFT的问题。

对于NMOS来说。

GS之间电容只要有一点电量的输入都是一个很高的电压。

于是乎高于20V就击穿了。

只要烙铁金属部分感应的电荷。

那么与人体形成回路。

也就是人体吸收了电量的意思。

那么MOSFet就击穿了。

可以认为人体是一个大电容。

就像国产教科书所胡说八道的把地球大地当做一个电容一样。

那么在工业现场。

经常出现断电的情况下。

机箱和机柜的LED在夜晚发出光芒的现象。

这是教科书受害者们所无法理解的。

但原理一样。

虽然断电。

但是LN之间还是有电容。

如今的LED都是“高量度”的从而给点电流就发光。

分布电容的电流足以令LED在夜晚发出光芒。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O:
最好的解释。

谢谢大家!

就是把人体当作一个电容的极板。

而另一个极板在大地。

当人行走的时候。

摩擦起电。

如果接触接大地的金属。

那么就会相当于电容极板的短路放电。

那么就有触电的感觉。

如果mos的S没有接地。

那么也很难击穿。

对于LED的发光问题。

也可以用人体作为电容的一个极板来解释。

最后需要指出的就是: 所有的这些现实中的问题,本应该由学术界和教科书来解决。

但显然没有任何学术界的人士出来解释LED的发光问题。

因此学术界就是教科书的受害者从而必定害人害己。

所有的现实问题。

都是工程技术人员解决的。

因为这是工厂技术人员面对的问题从而必须要解决。

也许工厂技术人员也说不清为什么。

但问题真的可以得到彻底解决。

然而学术界并没有任何人出面解释任何关于人体静电方面的问题。

而是把问题都留给工厂技术人员解决。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 工厂技术人员发明的采样定律,反倒被香浓(湖南的农民)的学术界人士所证明。

从而学术界的人士高呼: 像香浓(一个湖南的农民)不仅有学术理论水平,而且还:帮助工程技术人员:解决了“采样”问题。

毫无疑问这就使学术界自欺欺人的伎俩。

工厂技术人员从来不需要学术界的“香浓”(一个湖南的农民)来“证明什么”。

而是采样定律从来都是在实践中“非常好使”的。

不需要学术界的人士以此来提高“知名度”。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P:
要LED发光,只要零点几毫安就可以了,而漏电开关动作电流是30毫安,不动作电流是15毫安。象电络铁,分布电容,感应电,漏电都有的,

网友Q:
电场  磁场  产生电位差  引入放电回路达地   一般是电阻  几k立杆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