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c34063中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8-03):
就是红色圈圈住的那个,应该怎么选取其电阻值呢?

网友A:
电阻加大,三极管流过的电流更大,电阻减小,三极管流过的电流减小,起下拉作用,相当于负反馈作用,阻值的大小,决定了负反馈的深度。个人理解,对错还不知道

网友B:
不是反馈, 就是个下拉.
目的是为了三极管开关, 关得快点, 有助于提高效率和芯片的工作稳定性.

网友C:
下拉电阻

网友D:
下拉电阻,快速关断

网友E:
其实就是个下拉电阻,使三极管可靠、快速关断。

网友F:
我是路过,顺道学习的!

网友G:
我按照这个电路做,升不起压,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按照这个电路做,升不起压,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大电流时要考虑电感磁饱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