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过零比较器原理?

楼主(2013-08-03):
这是lm393的典型电路之一,实在看不出电路时怎样实现过零比较的?请高手详细讲解一下。。

下图也是典型应用之一,除了一个是单电源供电,另一个是双电源供电外,两个电路应用上有何不同?

网友A:
迟滞比较器

楼主:
第一个是迟滞比较器吗?

网友B:
我不是高手,来凑个热闹。
第一个是迟滞比较器(有些书上写滞回比较器),第二个就是最简单的比较器。
我做迟滞比较器时,在处理低频信号时,输出的方波上升沿斜率0.05v/us,高频时上升沿斜率能增加到1v/us
这里有迟滞比较器的图

网友C:
楼上说的都对,第一个加了施密特,第二个没有加。单电源的过零比较器,你看220k和15k电阻分压,就知道加了一个很小的偏置电压了,所以这个比较器翻转点其实不严格为0,是因为单电源供电才这样做。双电源的,同相端就可以真正接到0电平(地)上了。

网友D:
如果元器件都是理想的,那么因为R1+R2=R3    R4=R5    所以准确的比较点是在0V,由于10M电阻远远大于R3的15K,所以其迟滞的宽度也是很小的。D1是作为防止输入端过高的反向电压设置的。但其实过高的正向电压也不利于安全。所以此处再并联一个与D1反方向的二极管则更好。这样即使被比较的交流电压比较高也没问题(主要受限于R1的功率和这两个二极管管的正向电流)。

网友E:
qzlbwang 说得好。
楼主应该注意到R5对R3两端电压的影响远大于10M电阻(无标号)对R3的影响。

另外,第一图中R4R5和10k电阻是接到15V的,图中少了一个Dot。

楼主:
大家的耐心回答本人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