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将0-3.3v的直流电压缩小至0-1v选用运放问题

楼主(2013-08-03):
实际应用在单片机控制DC芯片的反馈电路,要求漂移电压要小,价格15元左右即可,opa333如何?一直在做电源类的项目对运放没怎么关注过,特来讨教!

网友A:
电阻分压不行么?

网友B:
根据情况,电阻分压的阻抗匹配是个问题 还是要运放好点,opa333和你的要求的漂移参数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不行么?

这个考虑过,但是电阻分3.3V出来的的1V是直接输入芯片吗,是否还需要加电压跟随器?还有这个组织选取多大合适?因为3.3V是DAC出来的,如果用电阻不知阻抗如何匹配。

网友C:
如果输出阻抗低,负载阻抗高,可以直接用小阻值电阻分压,呵呵,好好学学模拟技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出阻抗低,负载阻抗高,可以直接用小阻值电阻分压,呵呵,好好学学模拟技术吧。 ...

请教高手,这个小阻值是有多小?

网友D:
常见做法就是DAC输出加电阻分压,然后用运放做跟随,分压电阻可以选的大一点,比如几百K,就可以降低对DAC输出的影响,运放跟随电路可以同时加入低通滤波。
高精度运放不用那么贵的,就是购买样品都不会超过4.5元,推荐用SGM8551,与OPA333参数相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考虑过,但是电阻分3.3V出来的的1V是直接输入芯片吗,是否还需要加电压跟随器?还有这个组织选取多大 ...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阻抗匹配”。这个词汇“阻抗匹配”实在太耽误事,误导了多少新手!

选用电阻分压,原则是电阻值对前级的负载效应和后级对电阻分压的负载效应造成的分压比误差在你允许的范围内。
前级输出电阻越小,后级输入电阻越大,这种负载效应造成的误差越小。所以必须知道前级输出电阻有多大,后级输入电阻有多大,尤其需要知道前级输出电阻变化有多大,后级输入电阻变化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见做法就是DAC输出加电阻分压,然后用运放做跟随,分压电阻可以选的大一点,比如几百K,就可以降低对DAC ...

跟随器为何放在分压电阻之后?若不计成本,在DAC与分压电阻后分别放置跟随器,效果会更好吗?

网友E:
搞清楚你的前级输出阻抗是多少,后级输入阻抗是多少,然后决定如何设计。
一般情况下,电阻分压最简单最稳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随器为何放在分压电阻之后?若不计成本,在DAC与分压电阻后分别放置跟随器,效果会更好吗? ...

当然会更好,对DAC的影响就更小了。并且双路的高精度运放也贵不了多少,与单路的相比也就是1元左右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