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变压器初级次级连线干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04):
之间   应该有Y电容吧   楼主

网友B:
不懂   希望有高手能够解答

网友C:
不是很了解    楼主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通常条件下, 变压器的输入输出端不应该相连.
当然:  数字音频发送端的变压器,没有隔离要求, 只是阻抗变换罢了.
这样连线,可以获得一个相同的参考电压. 纯粹是前后级电路设计的要求.

网友E:
楼上正解,数字发送端的变压器在同一个参考电压下,两端的电压变化是呈线性变化的,可以减少失真。

网友F:
这样啊   今天终于又学了一招   谢谢了   楼主

网友G:
我也正有此问题;  学习了;

网友B:
这个知识点  不是很了解  学习了  楼主  顶一个  很不错

网友H:
长长眼界   很不错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