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求一个18V1000HZ交流电源方案

楼主(2013-08-03):
本人需要做一个交流18V 1K Hz 电源,最大输出电流1A
目前交流信号发生部分已有方案,求高手建议一种功放方案,谢谢!

网友A:
比较简单的,用一片LM1875或LM3886。稍复杂的用TDA8920。

网友B:
交流放大电路,18V1A相当于18W。找一个大一点的功放电路就可以了,实在不行就看看最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好像是甲类放大还是什么的。我记得以前教科书上就有

网友C:
不怕别人说闲话,就找一款“音频功率放大IC”,如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