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317的输入电流等于输出电流吗?

楼主(2013-08-04):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不是的,但也有例外,如果效率50,输入12V,输出6V,输入输出电流就是一样的

网友B:
恩,这个应该和输入输出电压以及转换效率有关系的啊!

网友C:
线性稳压,Iin=Iout+Iq
和输入输出电压效率呀的没什么关系

网友D:
有0.1ma的差别。看PDF手册。

网友E:
输入电流等于输出电流,Iq通常可忽略,这和效率有个毛线的关系。。。不过效率是通过这个算出来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输入电流等于输出电流,Iq通常可忽略,这和效率有个毛线的关系。。。不过效率是通过这个算出来滴 ...

怎么没有关系?假如输入12V,1A,效率50,输出6V,你敢说它输出的不是1A的电流,?当然,根据能量守恒,还有那个什么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什么的不记得了,但我说的跟你说的是两回事,楼主也没有说清楚它想要的答案是哪一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关系?假如输入12V,1A,效率50,输出6V,你敢说它输出的不是1A的电流,?当然,根据能量守恒, ...

亲,你搞反了因果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亲,你搞反了因果关系

5什么因果关系?我也有一个疑问,假如输入12V1A,输出6V,效率50,那6V输出电压短路电流也最多是1A,虽然跟输入电流一样是1A,但输出的功率却减少了一半,请问另一半功率哪里去了?根据节点电流定律,流入多少就要流出多少,317本身肯定不会消耗电流,那另一半哪里去了,有人会说被317发热消耗掉了,但这是不严谨的,就像水流一样,流动的过程会做功,但水量不会减少,电流也一样,317发热只是电流流经途径做功的结果,电流并不会减少,但输出为何功率减半?另一半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符合基尔霍夫节点电流定律?请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5什么因果关系?我也有一个疑问,假如输入12V1A,输出6V,效率50,那6V输出电压短路电流也最多是1A,虽然 ...

没有人说输入电流不等于输出电流!也真是这个原因才导致线性稳压效率如此低。就按你例子,12v降到6v,那还6v哪去了?加到317上了。。。自己想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没有人说输入电流不等于输出电流!也真是这个原因才导致线性稳压效率如此低。就按你例子,12v降到6v,那还 ...

不能再钻牛角尖了,要不然越想问题越多,就算我现在不去想,在以后的某一个时间点,脑海中**一闪,也会一下子突然明白过来了,不想了该睡觉了,一点多了你还不睡一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能再钻牛角尖了,要不然越想问题越多,就算我现在不去想,在以后的某一个时间点,脑海中**一闪,也会 ...

可调电阻和另一个电阻分压,这就是线性稳压。不睡,起的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5什么因果关系?我也有一个疑问,假如输入12V1A,输出6V,效率50,那6V输出电压短路电流也最多是1A,虽然 ...

电流途径没变,但是途径路上有等效电阻,电压降了啊,电流在电阻上的功耗就是消耗的功率,所以发热

网友G:
有点惭愧,这么多太阳的人在争论这个问题。

网友H:
线性稳压不就是相当与一个大电阻么   电流不一样 还有什么支路? 当然adj 上有微弱电流

网友I:
adj 上有微弱电流,电流输入和输出基本相等。

网友J:
adj有几毫安的漏电流,自己去看pdf,

这个和能量守恒关系不大,因为这种线性稳压电源是靠消耗一部分功率去达到稳压目的,输入电压越大,消耗功率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