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嵌入式系统中,5V供电稳定还是3.3V供电稳定?

楼主(2013-08-04):
(无正文)

网友A:
假如有一个1.6v的干扰

网友B:
当然了,芯片的ttl或cmos电路的高低电平是有规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用5v确实比3.3v要好。

网友C:
用5v吧,不过也不一定,主要还是看设计师的水平。

网友D:
现在的芯片还有用5V供电的

网友E:
现在的嵌入式芯片大多是3.3V和1.8V吧。。5V的基本是低端单片机和IC 了!!!

网友F:
我的arm开发板就是5V供电,中间有稳压芯片,5V肯定比3.3V好了,电源波动至少不会低于3.3V。

网友G:
都是相对的,要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