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台识别不了XDS510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13-08-04):
我使用的是SEED-XDS510PLUS仿真器光盘给的驱动是ccs3.3的驱动,但是我使用的平台是ccs5.1。现在配置Target文件就是识别不到仿真器,请问是不是安装驱动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A:
XDS510不识别有很多原因  安装是不是同一个目录下
看看这里的分享  对比你的错误解决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406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