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基本的关于饱和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3-08-04):
我在看阎石的《数字》的时候,遇到一个似乎与《模拟》书矛盾的地方,如下式:

所谓的求深度饱和时 IBS三极管所需要的基极电流IBS是:

    Vcc-VCE(sat)
     β*(Rc+RCE(sat)

注明一下:VCE(sat)   是三极管的饱和压降 ,RCE(sat)是饱和导通电阻。

我的问题来了:上面这个式子是不是有问题, RCE(sat) 是不是多此一举?当然,如果不去掉分母中的 RCE(sat)  ,就应该去掉分子中的VCE(sat)  对不对?
我的思路可以化作下图,供前辈们点评(不知哪里有误):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只要你理解饱和了,探究这类式子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理解饱和了,探究这类式子意义不大

此言差矣,考试要考啊

哦,另当别论

网友A:
这种断章取义挑正式书籍的毛病,多半不能成功。因为是断章取义

补充:当Vces与Rces同时出现在一个式中,格外小心了不好乱讲要看全文

网友B:
分子去掉 VCE(sat)造成的误差不大,因 VCE(sat)在Vcc够高时仅为Vcc的一小部分。
分母去掉 RCE(sat)造成的误差也不大,因RCE(sat)也仅为Rc的一小部分。
因此近似计算时可以这么办。
实际上,β并不是常数,在不同集电极电流和不同集电极电压下可能变化相当大。所以准确计算不大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子去掉 VCE(sat)造成的误差不大,因 VCE(sat)在Vcc够高时仅为Vcc的一小部分。
分母去掉 RCE(sat)造 ...

谢谢前辈,请问VCE(sat)除以RCE(sat)可以得到Ic吗?我的意思是问RCE(sat)是不是这么求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断章取义挑正式书籍的毛病,多半不能成功。因为是断章取义

补充:当Vces与Rces同时出现在一个式中,格 ...

这种错误我是不会犯的。前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前辈,请问VCE(sat)除以RCE(sat)可以得到Ic吗?我的意思是问RCE(sat)是不是这么求出来的? ...

不是这么求出来的。

Rce是“微变电阻”,或者称“交流等效电阻”等等,是指集电极电压微变量除以集电极电流微变量,即图中小三角形斜边斜率的倒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错误我是不会犯的。前辈!

Lgz2006在5楼恰恰提醒的就是:不要把Vces和Rces混在一起用。
Vces确实是直流量,即特定条件下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直流电压。但Rces却不是,它是集电极电压增量除以集电极电流增量(这里就不谈趋于零了,够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Lgz2006在5楼恰恰提醒的就是:不要把Vces和Rces混在一起用。
Vces确实是直流量,即特定条件下集电极与发 ...

这么说 RCE(sat)是微变电阻了?那么怎么解释顶楼中的
基极电流IBS=

      Vcc-VCE(sat)
     β*(Rc+RCE(sat))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么说 RCE(sat)是微变电阻了?那么怎么解释顶楼中的
基极电流IBS=

不如这样,贴出原书上的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如这样,贴出原书上的截图:

在一楼你的意见是对的,即一楼式中也就是12楼式中分母的Rce(sat)多余。

有点奇怪的是:这个错误是第五版中才出现的,第四版中相关公式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一楼你的意见是对的,即一楼式中也就是12楼式中分母的Rce(sat)多余。

有点奇怪的是:这个错误是第五版 ...

哦?挺有意思,相配套的课后许多习题都有提示这个所谓的“饱和导通内阻”,暗示要用我顶楼的公式计算才算正确。所以应当不是笔误才对
我正是未理解到这一改动的理由,所以才在此请教maychang前辈与lgz前辈。

无论如何,还是谢谢前辈的虚心教导,而且配有插图,正是感激不尽

网友A:
这个小9子身上有点儿老九的影子
远足中,节奏没跟上

按理而论,这种低级错是不可能的。只有看过全文方得知晓

我仔细比较了该书第四版和第五版相关章节,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