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基于ad620的精密电压电流转换电路

楼主(2013-08-04):
看了ad620的数据手册,里面有个精密V-I转换电路,然后里面的图感觉又太简洁了,是不是省略了一部分,有高手就帮忙给个资料谢谢
图中的ad705有什么作用,还有那个LOAD是负载吗?

网友A:
load是负载是没有疑问的。AD705应该是负反馈,之所以用跟随器的形式是为了避免5脚分流,提高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是负载是没有疑问的。AD705应该是负反馈,之所以用跟随器的形式是为了避免5脚分流,提高精度 ...

如果我按AD给的参考电路接,能不能实现这个V-I转换电路,总感觉外围电路太少

判断的标准是“外围电路太少”,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是负载是没有疑问的。AD705应该是负反馈,之所以用跟随器的形式是为了避免5脚分流,提高精度 ...

大神,我那个负载可以用50殴的色环电阻吗?还有ad620的是差分输入,我需要加偏置电阻不。

网友A:
手机回复,比较不方便,如果中午没人说,我再用电脑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回复,比较不方便,如果中午没人说,我再用电脑回复

好,谢谢你

网友B:
如果不放心,可以在输入端加入保护。功能实现是完整的。

网友A:
原理上是可以实现恒流效果的。可以计算一下原理。现在5脚REF处的电压为Iout×RLoad。这说明,AD620的输出6脚处的电平为(Vin+  -  Vin-)G + Iout×Rload,这样的话,R1上的压降就是(Vin+  -  Vin-)G + Iout×Rload - Iout×Rload=(Vin+  -  Vin-)G。转换成电流就是图片上的公式。这个公式也说明流过R1和负载电阻的电流与负载电阻的阻值无关(当然,这个的前提是负载电阻不是太大,没有超过这个恒流源的电压柔量范围)。所以,这个恒流效果是能够达到的。
4楼的问题,能不能用50ohm的色环电阻,取决于你要输出的电流有多大。首先是你得弄明白你的电阻能承受的最大功率是多少,假如说是0.25W,那么流过这个电阻的最大电流I就得满足这个关系:I×I×R<0.25W,当然如果做实验,电流短时间超过一点也关系不大,不会马上烧毁,但会很烫,时间长了肯定要出问题。差分电压的获得没什么说的吧,在电源到地之间串联3个电阻,Vin+取中间电阻高电平端,Vin-取中间电阻低电平端。这样就是一个差分信号了。
以上仅是个人意见,限于水平,仅供参考。

网友C:
按图接即可,不是差分,负端接地即可.

网友D:
你看看INA129,也是这个电路。

网友E(2013-11-10):
仪表放大器都有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