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编址

楼主(2013-08-04):
一台主机多台从机,正常做法是在从机通过编码器确定地址,但我要的效果是没有编码器,直接由主机主动编址,应该怎么做?

网友A:
那只有从机竞争性发送到线报告,由主机来分配编码,但是你遇到的效果是,除非一个从机一个从机的连接,不然你不知道哪个从机被分到哪个编码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有从机竞争性发送到线报告,由主机来分配编码,但是你遇到的效果是,除非一个从机一个从机的连接,不然 ...

竞争性?就是所有的从机都应答主机吗?但如果刚刚好两部机同时应答不就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竞争性?就是所有的从机都应答主机吗?但如果刚刚好两部机同时应答不就出错了 ...

上电以后从机就检测,如果自己没有被编址,而且线上没有通讯,就向主机发申请请求编址,主机收到以后,应答,编址从机。碰撞是肯定会发生的,所以才需要应答机制,请楼主搜索学习CSMA策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竞争性?就是所有的从机都应答主机吗?但如果刚刚好两部机同时应答不就出错了 ...

那肯定会的,要有碰撞监测机制才好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以后从机就检测,如果自己没有被编址,而且线上没有通讯,就向主机发申请请求编址,主机收到以后,应 ...

思路通了,但怎么判断总线空闲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思路通了,但怎么判断总线空闲呢???

比如自己串口没有收到数据,然后再等5mS还是没有收到数据,就认为没有人需要发送了,否则就做一个随机延时等待,总之楼主请自己先搜一下CSMA的定义和基本方法,限于篇幅,不能给你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自己串口没有收到数据,然后再等5mS还是没有收到数据,就认为没有人需要发送了,否则就做一个随机延 ...

版主给力,这都想的到,好的,我查一下先

网友C:
从机上线,总线空闲马上请求,主机收请求后,回送地址。其实还是从机上来先打招呼,否则主机哪里知道有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