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电路图的元件求解释(原理图在最后的链接)

楼主(2013-08-04):
第一次发帖,画板遇到一些问题,请教各位大侠。想要画一个凌阳的zigbee,自己画的会不会很不稳定呢?谢谢各位大大。

请问上图圈中的R2和U4是什么元件,R2是什么电阻?

这个RFIN实物是怎么样子的呢?

上图圈中的那个晶振长什么样?

NC,我查了下,人家说可以不焊接,但是不接不是断开了吗,还是说要调试出用什么阻值好。
附上原理图(截图的话看不清楚,复制打开网页就可下载)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1OTA2fGRiOTdhOTBmfDE3NjAxNzY0OTF8MHw%3D

网友A:
一般这种可以不焊的元件,如果电路需要可以短接,不需要就空着不焊
建议楼主上个完整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可以不焊的元件,如果电路需要可以短接,不需要就空着不焊
建议楼主上个完整的电路图 ...

谢谢斑竹的指点,NC这点我理解了。原理图我只会搞个链接,截图看不清,我已经附在后面了。。。

网友B:
晶振应该是贴片四方形的,两脚接地的,金色的

网友C:
晶体你查5032或者3225的表贴晶体,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体你查5032或者3225的表贴晶体,看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斑竹

网友D:
1,这个应该是兼容电源方案的设计。
(1)升压电路:TPS61097;
R2=电感;U4=TPS61097
(2)降压电路
(3)如果VCC=3V的话,R2=0欧姆,U4就不用焊接了。
2,RFIN实物 是SMA插座

3,4pin的无源晶振

4,R1焊接的时候,使用MPU_CLK
R1不焊接的时候,使用XTAL_2晶振。

网友E:
有点懂了

网友F:
1. R2是0欧姆的电阻或者磁珠。U4是电源调整器,看图应该是DC-DC,就是直流电压转直流电压。
2. 感觉像是标准的SMA接头,不知道是Male还是Female的(即工头还是母头),也不确定是反转的还是非反转的。
3. 看图应该是晶体,不是晶振,两者有区别的,晶体的驱动不是它本身,而是与之所接的芯片内部集成的放大器电路决定;晶振只要供电即可输出标准的方波信号,频率根据所选的型号以及和芯片需要使用的条件有关,驱动是它本身。
4. NC意为No connect,即实际调试的时候暂不焊接,如调试中需要使用到,再进行焊接,一般在调试中确认。虽然不焊接,但是有可能用到,比如出现异常的时候需要焊接上该电阻调试等。

楼主:
理解了,谢谢各位!我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