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样和USB接口

楼主(2013-08-04):
请教。我选用的是STC12C5A60S2的单片机,现需要和上位机PC通讯,想通过USB口完成,请问有什么好方法?或有什么好使的,常用的接口芯片。

网友A:
网上很多啊,usb转TTL

网友B:
推荐你用USB转串口芯片或者干脆用USB转串口线。

网友C:
常用的简单的可以用PDUSBD12这样款芯片...

严重不推荐.古典芯片复杂

网友D:
我最近在学习STC的技术资料,看到有一款芯片CH340G,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资料里面还有CH340G与单片机的连接线路图

网友E:
直接usb转串口好了

网友F:
大家推荐的都是虚拟串口.
原生usb建议上arm m0之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网上很多啊,usb转TTL

正解

网友H:
什么意思?你是说与计算机之间通讯吗?

网友I:
CP2102 我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