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要#include "Delay.c?

楼主(2013-08-04):
在包含自己的函数时大侠们说仅需包含函数的头文件即可(即.h文件),无需包含功能文件(即.c文件)。自己如是做却不能实现,不知何故。

如下程序要用到延时函数,按说只需#include  "Delay.h"就可以了
但是我测试的时候必须#include  "Delay.c",否则会报错,为什么?

如果将#include  "Delay.c"语句屏蔽了会出现如下的错误提示: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Delay" referred in test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Debug\Obj\test.r43 )

程序如下:

//程序功能:实现流水灯"流动"
//硬件电路:P2口接LED,低电平点亮

#include  <msp430x16x.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包含自己函数的头文件
#include  "Delay.c"                      //根据大侠们所说此条语句应该不需要啊?????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2SEL = 0;                   //设置P2口为I/O端口功能
  P2DIR = 0xff;               //设置P2口为输出状态;

  while(1)
        {
            j=0xFE;
            for(i=0;i<8;i++)
               {
                    P2OUT=j;
                     j=j<<1|1;
                     Delay(3000);
                }
                 P2OUT=0xff;
                 Delay(3000);
        }
}

所包含的自己的函数内容:
===================================

"Delay.h"内容:

void Delay(int n);

================
"Delay.c"内容:

void Delay(int n)
{
     while(n!=0)
         {
          n--;
         }
}

=================
====================================

网友A:
这个我没细究,有些网上的标准程序,源文件只包含.H文件,编译器中加入.C文件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B:
这是谁写的代码?
一般#include后面都是头文件

网友C:
本人将于3分钟内完全忘记该文内容!故本人不能对该文负任何责任,以上内容为本人复制,
如有问题,请与作者联系,与本人一点,一丝,一毫,一纳米…..关系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谁写的代码?
一般#include后面都是头文件

一般#include后面都是头文件.,但是我的程序中如果没有#include "Delay.c就会报错,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你在
"Delay.h"内容中改:
extern void Delay(int n);

或者你工程里没有把delay.c这个文件加进去。。。

网友E:
楼上说的extern void Delay(int n);是正确的 但除了这一步,
应该还要才Delay.c加上#include“Delay.h”
而且你所用到的int是否要加上#include<msp430x16x.h>我没去验证
所以 你可以这样修改一下
主函数:
       #include  <msp430x16x.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包含自己函数的头文件
#include  "Delay.c"这句不要

"Delay.h"内容:
      #include  <msp430x16x.h>
      extern void Delay(int n);
"Delay.c"内容:
      #include  <msp430x16x.h>
      #include  "Delay.h"
然后其他不变~
你试试看吧~今天写模块化的时候因为一些小错误也遇到了一些重复定义的小问题~还是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include后面都是头文件.,但是我的程序中如果没有#include "Delay.c就会报错,不知道为什么 ...

其实他这个Delay.c就包含了.h的功能。这段代码的作者把一堆程序代码都放一个.c文件里了,不提倡这样做

网友F:
楼主遇到的报错是链接器的报错,显然是楼主没有把delay.c加入工程。

网友G:
delay.c要加入工程啊少年

网友H:
版主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I:
你工程里没有把delay.c这个文件加进去

网友J:
从来不include程序文件的路过,只包含头文件

网友K:
没加入工程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楼主遇到的报错是链接器的报错,显然是楼主没有把delay.c加入工程。

+10086 ;P

网友M:
不要想的太复杂,include就只是包含的意思,你不把函数包含进来,调用就会报错。

包含.h,和包含.C没什么区别,还不是一样包含文件放进来。只是大部分的人都很少这样写而已,也不知道哪个奇葩写出来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不要想的太复杂,include就只是包含的意思,你不把函数包含进来,调用就会报错。

包含.h,和包含.C没什么 ...

是滴

网友O:
7楼正解,试完若不行,估计就是版主说的.c 没加入工程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M:
不要想的太复杂,include就只是包含的意思,你不把函数包含进来,调用就会报错。

包含.h,和包含.C没什么 ...

如果你仿真时,就会发现,看到的情况不同的。

网友P:
版主说得很对,你文件写的不规范,很容易出错的。

楼主:
感谢7楼的详细解释,但是试过之后还是不行
大多数说是“Delay.c”文件没有加入工程,说明一下我的做法,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已经将“Delay.c”文件加入了工程:

1、在桌面上“新建文件夹”
2、将文件“test.c”、“Delay.c”、“Delay.h”拷贝到“新建文件夹”
3、在“新建文件夹”中新建工程“test”,生成文件“test.eww“
4、此时“新建文件夹”中包含有“test.eww“、“test.c”、“Delay.c”、“Delay.h”和一些其他的文件

不知道以上4步是不是已经将“Delay.c”文件加入了工程

“test.c”、“Delay.c”、“Delay.h”文件内容如下:
===========================================
“test.c”内容:

//程序功能:实现流水灯"流动"
//硬件电路:P2口接LED,低电平点亮

#include  <msp430x16x.h>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包含自己的延时头文件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2SEL = 0;               //设置P2口为I/O端口功能
  P2DIR = 0xff;           //设置P2口为输出状态;

  while(1)
  {
     char j=0xFE,i;
     for(i=0;i<8;i++)
        {
           P2OUT=j;
           j=j<<1|1;
           Delay(3000);
         }
    P2OUT=0xff;
    Delay(3000);
  }
}

==================
“Delay.h”内容:

#ifndef Delay_H
#define Delay_H

#include  <msp430x16x.h>
extern void Delay(int n);

#endif

==================
“Delay.c”内容:

#include  <msp430x16x.h>
#include  "Delay.h"

void Delay(int n)
{
        int i,j;
        for(i=0;i<n;i++)
                for(j=0;j<100;j++);
}

问题是编译时出现如下提示,无法通过编译: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Delay" referred in test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新建文件夹\Debug\Obj\test.r43 )

在“test.c”文件中加入#include  "Delay.c" 语句即可通过编译,为什么必须要加入这条语句呢?????

网友Q:
模块  "delay.c"  内容   #include “  delay.h" 后面加一句  void  delay(int n);

模块内函数要先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