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我这个testbench有错嘛

楼主(2013-08-04):
module miaobiao_tb;

reg SYSCLK;
reg RST;

wire LED_DATA;
wire LED_SEL;
wire OUT;

miaobiao i_miaobiao
(

        .SYSCLK                     (SYSCLK)  ,
        .RST                       (RST)     ,
        .LED_DATA                   (LED_DATA),
        .LED_SEL                   (LED_SEL)
);

DIV I_DIV
(
.SYSCLK        (SYSCLK),
.RST                        (RST)   ,
.OUT           (OUT)
);

always #10 SYSCLK= ~SYSCLK;

initial
begin
#0       SYSCLK        =0;
         RST                 =0;
#100     RST         =1;
end
我不知道两个模块在testbench中该怎写
仿真时DIV这个模块的数据都是红色的

网友A:
这是你自己写的?干嘛不用生成的,然后自己加激励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自己写的?干嘛不用生成的,然后自己加激励就行啦。

嗯嗯 刚刚开始学FPGA
所以不知道怎么加激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刚刚开始学FPGA
所以不知道怎么加激里

你去看《深入浅出玩转FPGA》的视频就知道什么自动生成testbench了,视频也教你怎么加激励

网友B:
DVI模块的out输出有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