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ths3001,为什么输入200mv,6M的正弦波,输入波形严重失真

楼主:
初用ths3001电流反馈性运放,datasheet上说输入电压可达4v左右,为什么我输入6M的100mv左右的正弦波,输出就已经严重失真了呢,这是我的电路图,并且放大倍数只有3倍,按反馈电阻比值应该有10倍的

相关下载

网友A(2013-08-04):
你可以和你输入的信号对比  双探头一起测   看输入是不是合理

网友B:
LZ这示波器强啊,,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示波器强啊,,多少银子?

1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和你输入的信号对比  双探头一起测   看输入是不是合理

我用了反比例放大,放大了十倍,你用过这个芯片吗龙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帮顶

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了反比例放大,放大了十倍,你用过这个芯片吗龙哥

具体芯片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13+吧

13k还是13w?13k似乎不大可能,13万有点吓人,呵呵..

网友D:
这运放带宽真TM大

网友E:
电流反馈型运放有点那次后,注意电阻的选型,另外你把增益先弄到 5 试试

网友F:
以前用过36W RMB一台的示波器,一个探头就要1.2W!
6MHz,没必要用电流反馈型运放,整个高带宽的电压反馈型运放更通用些也更好调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k还是13w?13k似乎不大可能,13万有点吓人,呵呵..

13w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用过36W RMB一台的示波器,一个探头就要1.2W!
6MHz,没必要用电流反馈型运放,整个高带宽的电压反馈型 ...

是这样的,我做的是一个宽带直流放大器,是09年电子设计大赛的一等奖的方案,我是按照他的上面说的做的,方案是在网上找到的,然后我把他用的芯片全买来了,但我现在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用ths3001,(ths3001和后面的四个buf634组成功放),请专家为我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反馈型运放有点那次后,注意电阻的选型,另外你把增益先弄到 5 试试

请看一下我今天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5895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