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本概念测试题

楼主(2013-08-04):
一个放大倍数为2的电压串联负反馈,在同相输入端有电容,请问,在直流偏置电流无通路的情况下,可否正常工作?

如图所示:

网友A:
不能正常工作。

老Z真有雅兴

楼主:
仿真不能正常工作,但实际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对于交流输入,电容相当于短路,无人否认交流电压作用到同相端,也无人否认,交流电压与GND作参考的,所以存在直流偏置。与通常单电源的三极管共射放大电路不同,偏置电压先于交流输入而存在。这个电路是,直流偏置后于交流输入而存在。
事实上,直流偏置电压或电流,对于三极管输入来说,只要有偏置电压则偏置电流就存在。偏置电流可以认为后于偏置电压而存在。而对于MOSFET来说,偏置电压存在则就可以正常工作。
下面是一个开关电容放大电路,是一个标准的书里的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如果不能工作,那么依此诸多商品化的电路就都不能工作。然而,遗憾的是,依然没有直流偏置的通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这不是脑筋急转弯题的话,我是一直认为不能工作的,除了特殊设计。
所以想跟楼主聊聊“能工作”的情况。

老Z,你和楼主认识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不能正常工作,但实际电路可以正常工作。
对于交流输入,电容相当于短路,无人否认交流电压作用到同相 ...

我理解不了你说的:
1,交流通路存在,直流偏置就有。
2,偏置电压还有先后。
3,你的这本书里的电路,不就是个等效简图吗~~~,你怎么会真去把它当物理电路看待???

老Z:3楼图和首帖图一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不是脑筋急转弯题的话,我是一直认为不能工作的,除了特殊设计。
所以想跟楼主聊聊“能工作”的情 ...

你达个实际电路看看,反正我的正常工作很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不了你说的:
1,交流通路存在,直流偏置就有。
2,偏置电压还有先后。

没有必要咬文嚼字,这个问题本人已经很久以前就注意到了。对于1楼电路,就是交流电压的存在,而导致GND的偏置存在,如果直流,则无法工作。
那个开关电容,就是原理和实际一样的能正常工作的电路。但你找不到偏置电流。

楼主:
所以用偏置电压来解释,是唯一正确合理的。
需要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以本书籍,就算国外,也无人说明这个道路。
貌似人们更多地用偏置电流来说明,但本人的观点是,用偏置电压,否则还真是无从谈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达个实际电路看看,反正我的正常工作很长时间了。

很有说服力。
我没实际用过你1楼的电路。不过之前我用AD620时观察过这个现象。
再确认一下:你实际正常运行很长时间的电路,就是和1楼一模一样参数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说服力。
我没实际用过你1楼的电路。不过之前我用AD620时观察过这个现象。
再确认一下:你实际正常运 ...

是的,除了电容10uF之外,当然放大倍数更大。

楼主:
差动放大器分力的仿真支持本人的结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必要咬文嚼字,这个问题本人已经很久以前就注意到了。对于1楼电路,就是交流电压的存在,而导致GN ...

也不是咬文嚼字,只是我对运放的理解来自于ADI什么的文档,你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我是第一次看到,当然因为这是你自己理解出来的观点,所以与网上公开的完全不同。

网友A:
Lgz2006  老Z,你和楼主认识么
------我和楼主不认识啊,这个ID以前没见过。我就是好奇“是不是有我没理解到的知识点”,所以想讨论一下。

这个就是Lgz2006所说的W1。

网友A:
maychang  老Z:3楼图和首帖图一样么?
------〉不是一个功能的,但存在同样的问题,偏置电流没有通路。
楼主要是在switched capacitor amplifier电路的反馈电容上加上复位开关,或电阻什么的,就可以认为是可行的了。

不然。3楼图是有可能正常工作的,S4S2闭合时当然正常,S4S2断开短时间仍可正常(靠CF供电)。所谓双积分AD如ICL7135等就是这样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除了电容10uF之外,当然放大倍数更大。

你的电容用的什么材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动放大器分力的仿真支持本人的结论。

这个问题只要弄清楚你第一个电路(也是你物理实现了的,这点很有意义)。
仿真这东西,跟你的EDA工具的参数设置还有关系,比如:
你用你的spice工具计算一下你这个电路的“DC operation point”,这可能使你的EDA疯掉了,因为它做不到:L
所以,咱就讨论你第一个电路。

网友B:
哇卡,这么热闹。。。。。。:lol

1,顶楼那个俺以前发过贴。。
2,3楼那开关电容积分器(对寄生电容不敏感型),既可以工作在反相无延迟模式,还能工作在同相延迟模式,离散系统与连续系统没什么可比拟性,性格大不同。
3,11楼那个图,查看下工作点就知道了:

不同的管子结果可能略有不同。。

网友A:
我想起了maychang老师的一个例子,仿真一个振荡器,maychang老师让EDA软件连续运行了几十分钟,终于看到那个电路up起来了。
楼主的差分对儿看上去挺好的,不过让它仿真个几十分钟,可能就看到DC工作点在shifting,直到这个无直流偏置查分对儿超出了共模范围。
这是楼主的“隐含问题”。

没错。正是如此。漂得相当慢,因为“大师里面的大师”用了1uF这么大的电容,偏置电流又很小。计算一下时间常数就知道。
对。11楼你让它连续运行,长时间后必然不行。
小强走了,他是个好人,求知欲强,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学者

网友B:
仿真时,不能随意使用各种理想源,尤其是理想电流源,不然会出现各种匪夷所思现象,比如上面出现了千伏节点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哇卡,这么热闹。。。。。。

1,顶楼那个俺以前发过贴。。

好,仿真来的很及时。
建议楼主是用Multisim这种提供Interactive Simulation功能的仿真器,run你那个查分对,并且设置initial condition为ZERO,短时间内楼主同样可以看到“正常工作”的现象,时间长了,由于没有合理的bias current path,会看到bias current对couple输入电容不停的charge,直到违反_共模范围。

楼主:
反馈也无问题。

网友A:
Lgz2006  小强走了,他是个好人,求知欲强,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学者

——偏执狂是个优点,容易支撑自己深入问题核心。但需要有自我审查的能力,不然就固执了,后果挺吓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只要弄清楚你第一个电路(也是你物理实现了的,这点很有意义)。
仿真这东西,跟你的EDA工具的参 ...

非常Sorry的是,这个电路没有直流工作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卡,这么热闹。。。。。。

1,顶楼那个俺以前发过贴。。

你啥时候发过?
你弄这么张图,向说明神马?只有实际的非理想电流元可以工作,理想的反倒不能工作,是吗?

网友A:
不过楼主说了“一楼的电路,他搭出来了,还跑的好好的”,
我得弄清楚咋回事,再追问:
1,你用的啥材质的电容——电容的绝缘阻抗够高吗?有100G欧姆吗?
2,用温度来影响你的电路的偏置电流,还能好好的?
3,总之,检查你的同相端的一切影响路径阻抗的因素,如你的电路版够干净吗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楼主说了“一楼的电路,他搭出来了,还跑的好好的”,
我得弄清楚咋回事,再追问:
1,你用的啥材质的 ...

你说的这个问题,还真是个问题,一个1000G的电阻,在15V电压的情况下,不超过多少,你是懂的。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不仅电容的PSR几乎没有电压,也几乎没有电流。不会出现,1nA的偏执电流过1000G电阻产生1000V电压的情况出现。
这多少有点像LED+R在反向时的情况,如果你真弄明白了的话!
这可不是开玩笑,你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可以好好想想,这里就不绽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Sorry的是,这个电路没有直流工作点的!

是的,确实没有工作点,因为没有直流偏置。
现在你给出的理解是:没有直流工作点,电路照样工作的好。
这跟普遍的认知冲突,我想你也应该有点怀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确实没有工作点,因为没有直流偏置。
现在你给出的理解是:没有直流工作点,电路照样工作的好。
这 ...

从未怀疑过!就算是对现有模拟电路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吧!即,无直流偏执,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O(∩_∩)O~,俺去跑步了,二位聊天俺也看不懂,就不凑热闹了。。、。。

补充句:芯片中MOSFET一般用电流偏置,所以电流镜占总管数30%之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问题,还真是个问题,一个1000G的电阻,在15V电压的情况下,不超过多少,你是懂的。可以负责任 ...

我脑子反应慢,没理解你说的意思。
我就是想知道bias current去哪了。
常用的有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你用的什么电容,这个你应该很容易告诉我们吧?这不是个很难交流清楚的问题吧?

楼主:
什么电容都用过,你知足了?
没有交流输入电压,就没有直流偏执电压和电流,因为GND的偏执,在电容巨大电阻的阻止下,电流几乎为0,不足以令三极管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未怀疑过!就算是对现有模拟电路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吧!即,无直流偏执,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

好的。
那我就继续之前提的几个疑问好了,能告诉我的就告诉我,我也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那我就继续之前提的几个疑问好了,能告诉我的就告诉我,我也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

恩,只能是自己好好想想了,能说的,也就这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电容都用过,你知足了?
没有交流输入电压,就没有直流偏执电压和电流,因为GND的偏执,在电容巨大 ...

什么电容的材质是“什么”,算了,看来你也不屑于跟我这水平的交流,我就不怀疑你的发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容的材质是“什么”,算了,看来你也不屑于跟我这水平的交流,我就不怀疑你的发现了。 ...

虽不能说明其机制原理,但咱就不怀疑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
此话怎讲?有例为证,君不见有个关于电容耦合乙类偏置互补射极输出低频无失真功率放大专利么,据说工作也很好

网友D:
电容漏电,楼主的电路就绝对能工作。

网友B:
大家别把话说的太绝对了。单就顶楼那个图,对于有内部偏置的运放来说,确实可以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家别把话说的太绝对了。单就顶楼那个图,对于有内部偏置的运放来说,确实可以工作的。 ...

这么解释的话,就成了脑筋急转弯儿题了。
不用self compensation类型的OPA,电容漏电也能工作。
能让它工作的原因可以弄出一堆来。

关键是一楼不是写明白了嘛,运放是TL082。
就不用脑筋急转弯了,就让楼主填补模拟领域空白吧,挺好的。
以楼主的神经,即便是自己离谱的错了,他也不会张扬的,他不会告诉大家“诶哟,不好意思,我摆了个乌龙”。
你们说,跟他还想在一个逻辑下讨论,真是都闲的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别把话说的太绝对了。单就顶楼那个图,对于有内部偏置的运放来说,确实可以工作的。 ...

所以,本人说,这是个基本概念问题。有偏置电压即可工作,当然足够大。
对于交流信号来说,足够高频率电容相当于短路,在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把交流电压当时的值,看作基本恒定的直流。这就变成了一个电容短路的,所谓的输入为直流的电压串联负反馈,有可不可?
希望大家明白,认真想想,好吧?能说的,就是这样了。
再不相信,就拿出实际电路的比较结果,除非有无电容,两者的输出不一样,好吧?
对于本人来说,理论上非常清晰简单合理,但书本是教不出这个实际问题的答案的。教课书,在正确的情况下,也只是把前人做的正确的东西拿来copy,真正能理解的原理的是前人,后人只能照着作。前人的电路, 都有明显的直流偏置,进而被后人错误理解成了偏置电流,但其实为偏置电压。前人很可能没有给出本人这里给出的电路,但不是错误,而是前人很可能也未必发现而已。需要认真思考对待,而不是仓促否定。建议持怀疑态度的人,用实际电路测试,如果实际电路正常工作,那么您就有理由对其机理进行分析好吧?这里,只是给出本人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解释的话,就成了脑筋急转弯儿题了。
不用self compensation类型的OPA,电容漏电也能工作。
能让它工 ...

不是本人看不起你,而是,如果你不信,可以实际测试,如果结论不同,那么再来否定本人
空说无用,实际结果才是 人们都能接受的。好吧?

还真看不起你,不是假的看不起。

网友E:
简单的道理:
1,如果运放偏置电流较大,且运放输入端对地等效漏电电阻极大,积分电路开机短时间(暂态)能工作,时间一长,就不工作了。

网友E:
1,所谓无直流偏置电流通路运放放大器能工作的简单原因:
  运放偏置电流很小,运放输入端对地等效漏电电阻不是很大。这种所谓能工作,是虚假的,是不可靠的。

2,所谓无直流偏置通路开关电容滤波器能工作,是误解:
   书上的是原理简图,并非实际图。即使能“工作”,也是暂态的。因为,开关的占空比不可能是完全的50%,
   开关回路的充放电阻抗,不可能完全一致的。所以,必然存在电荷累积,运放迟早要堵塞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本人看不起你,而是,如果你不信,可以实际测试,如果结论不同,那么再来否定本人
空说无用,实际结 ...

啥子嘛,我第一次接触运放时,啥也不懂,没有给AD620提供直流偏置电流,结果导致‘飘’出工作范围。
就你这么个实验,你都没搞清楚为啥它就工作了,就是一个“菜鸟级的低级错误”,没普遍适用性,
要不你来把我那个倒霉蛋儿AD620给弄正常了???

你把你那神器供起来吧,它真给你长志气。

楼主:
关于运放的工作原理,相信这个坛子里,没有人懂,到目前为止。不排除以后会有明白的可能。
下面,本人对运放真正的工作原理进行解释,你懂就懂不懂就不懂。本人不相信,教课书能真会教会原理。信不信油腻!可能有一定基础的,能够理解。但基础概念较差的,就可能性不大了。不管本人的解释,对你是否有帮助,本人都无需任何人对本人进行感激感谢之类,本人只是愿意助人为乐而已!对于那些无法理解,而又要进行人身攻击,或因为没有理解,而看到别人可以理解,而心存不满或嫉妒者,也没有必要再进行解释。对于基础较差,无法理解者,本人表示无能为力。
运放采用差动放大器,有共模差模信号之分。差动放大输出,是因为差动输入不为0,而产生输出。共模电压理想情况不产生输出电压,但提供了类似单电源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偏置电压。在差动放大的长尾电路中,采用电流源是聪明的设计,也是至今为止,很少有人能理解的。这里,共模电压的作用下,在电流原产生一个可变的电压,共模电压变化,电流源电压也随之变化,方向相同。差模电压在共模电压的基础上变化,这就是相当于三极管单电源供电的偏置电压。
所以,你现在应该知道,差模电压共模电压这个偏置电压的基础上变化。
那么这个共模电压,在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以1楼电路为例,将电容短路,那么共模电压就是输入电压,反相端电压也非常接近输入这个共模电压。为何如此?因为差模放大倍数很大,所以差模电压很小,通常虚短就是指差模电压几乎为0 。然而,实际上,从本质来说,差模电压不是0,而是很小。
偏置电流是神马?在没有差模电压的情况下,偏置电流就是共模电压作用下的电流,对于电流源长尾电路来说,如果为2mA,beta为100,那么偏置电流就是2mA/2/100 = 10uA。可见没有共模电压这个偏置电压,就不会有偏置电流的存在。这一点,诸位应该可以明白了。
如果共模电压变化,偏置电流会变化吗?这作为一个作业,思考题,留给诸位。这里指的是NPN输入电流源长尾电路的差动放大器。
那么实际电流源非理想,对于理想电流源是也成立?通常小信号电路的计算,是要考虑电流源的内阻的。但计算之复杂程度,是你们这些非专家们,所绝对无法想像的到的。即使格雷也要用近似计算方法。

楼主:
差模输入电压虽然很小,但也是存在的。差模电压在共模电压的基础上变化,差模电压产生的基极电流,也同样在偏置电流的基础上变化。这个应该可以理解了吧?
如果差动放大倍数为200db,那么差模输入电压在+-间就可以认为为0了,的同时,偏置电流上变化的电流也可以认为为0了。

楼主:
差动放大器为何采用正负电源?因为这样可以不使用隔直电容,而提供偏置电压,即共模电压,就是GND为共模电压,在差模输入为0的情况下。
对于输入有电容的差动放大电路,对于直流信号无法工作,但无电容就可以工作。
电容只是适合交流输入,而且频率还要足够高。这样电容可以看作短路。这里有共模电压吗?有的,综上所诉,您应该已经明白了,通过短路的电容的电压,就是共模电压,与无电容时的情况,对于交流信号来说,完全一样。如果还不明白,就要好好想想了。特别是酱油先生!
对于Gz先生,本人表示,无需你一定明白。虽然明白为更好。
至于老许的内部偏执电流问题,你也应该好好想想了,内部工作电流,在输入NPN无偏置共模电压的情况下,也依然无法导通。

楼主:
差动放大器可以采用单电源吗?可以,但输入共模电压要高出2V左右为好。或更大,根据实际情况。
对于输入电容问题,不存在电容不同材质的问题,对于1楼电路或其他电路,电容何种材质都可以。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
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偏置电流仅仅因为共模电压的存在而存在,与电容漏电流没有关系。电容漏电与其两端电压有关,在几乎为0的情况下,几乎没有漏电,这不是电源,电容可能漏电。而是作为交流短路来用的。希望pengjianxue能够理解这个问题。

楼主:
那么,开关电容中的运放如何工作的呢?很简单,有共模输入电压,就有偏执电流的存在。对于上面给出的开关电容电路,共模电压为GND。所以,偏执电流存在对于反相端来说。因为负反馈关系成立,即使对于电容,所以差模增益很大,同相端共模电压也近似为GND,这导致同相端虽然是电容输入,但依然可以提供偏执电压和电流。
所以这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即使+—端,反馈短没有明显的偏执电流通路,但负反馈作用,能够使得其得到共模偏执电源压和电流。这完全得益于负反馈之作用。在调解过程结束的稳态,就是两端近乎仅仅由共模电压作用,而差模几乎为0 。
这一点很重要,希望诸位好好思考,争取早日明白!

网友F:
静待大神回复,,普济天下,恩泽四方

网友E:
LZ应该清楚:
1,运放输入端存在直流偏流,直流偏流会对积分电容单方向充电。
2,开环增益不可能是理想的无穷大,因此,运放必存在输入直流失调电压,输出直流失调电压不可能理想零。
   输出直流失调电压会对积分电容单方向充电。
3,开关电容充放电不对称,等效输入直流电流不为0,会对积分电容单方向充电。

上述的任何一项,都可使积分电容持续充电,直至运放堵塞。

可见,那个开关电容滤波器简图是不能维持工作的。

但愿LZ能够明白。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应该清楚:
1,运放输入端存在直流偏流,直流偏流会对积分电容单方向充电。
2,开环增益不可能是理想的无 ...

首先,这就是个隔直通交电容,对于交流短路。
开环差模放大倍数很大即可,没有无穷大一说。
失调电压,是在共模电压存在的情况下,才存在。没有偏执的共模电压,就没有失调电压。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
失调电压的冲放电问题,完全可以忽略,因为决定性作用,为负反馈之作用。失调电压仅仅是带来一点点误差。
占空比都是50%的,开关电容均为如此。
而且开关电容不是积分,而是用电量守恒来计算的。积分是积分,与开关电容无关,积分是要用电阻的,而上面电路完全无此问题。

网友E:
共模电压为0,就没有失调电压,这个结论听起来很新鲜!

纠正:运放输入失调电压在正常条件下,近似与外部输入共模电压无关,运放内部输入有个等效输入失调电压,
     因此,共模电压为0,也有输入失调电压,也就有输出失调电压。

建议LZ选用最好的运放,运放输入端接地,负反馈用电容(哪怕用电阻,即有直流反馈回路,也行),试一试,看看运放输出是否为0.

   实践会加深理解。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输入失调电压是运放的内在的反映运放性能的参数,而共模电压是外在的使用参数,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

看问题,要看本质。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共模电压为0,就没有失调电压,这个结论听起来很新鲜!

纠正:运放输入失调电压在正常条件下,近似与外 ...

没有共模电压,不等于,共模电压为0。这里说的是没有输入电压。

网友E:
建议LZ选用最好的运放,运放输入端接地(共模和差分输入电压均0),负反馈用电容(哪怕用电阻,即有直流反馈回路,也行),试一试,看看运放输出是否为0.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失调电压是运放的内在的反映运放性能的参数,而共模电压是外在的使用参数,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 ...

建议还是看看上面说的为好。偏执电流,不会独立存在。没有共模电压就没有偏执电流。失调电压很小,无法其决定作用。datasheet中的偏执电流等等,都是在一定的测试条件下,并非无缘无故出现的。这里的电容,为短路,与积分无关。既然电容短路,那么输入+ 的电压,就是在稳定状态的共模电压。虽然这里有些重复上面所说,但还是希望你能明白。

网友B:
观察至此,基本可以判断:大师根本没有动手实验过,只是在仿真环境里玩玩而已。
真玩过假玩过区别很明显的。

网友E:
搞了20多年了的研发,怀疑有我知识和经验有限,没发现或遇到LZ所说例外的情形。

于是我对1楼图做了仿真,结果已出。今天有事,明天贴上来,大家看。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搞了20多年了的研发,怀疑有我知识和经验有限,没发现或遇到LZ所说例外的情形。

于是我对1楼图做了仿真, ...

回彭兄:
我已经仿真,请移步https://bbs.21ic.com/icview-589403-1-1.html酱油启示录——4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了20多年了的研发,怀疑有我知识和经验有限,没发现或遇到LZ所说例外的情形。

于是我对1楼图做了仿真, ...

前面就说过,仿真未必很可信。不同软件结果不一样。你要做,就要用实际电路,这才有说服力!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彭兄:
我已经仿真,请移步https://bbs.21ic.com/icview-589403-1-1.html酱油启示录——44。
...

至于你,还是那句话,用食盐来说话,你仿真分明在偷换概念。还弄个0.1nF的电容,你咋不弄的断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观察至此,基本可以判断:大师根本没有动手实验过,只是在仿真环境里玩玩而已。
真玩过假玩过区别很明显 ...

这么说你居然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怎么也不会让让人相信你做过试验了〉那,你为什么不敢把真实的结果,发上来?你这分明是无理取闹嘛!

网友H:
3楼的图不完整,在CF上并联有开关的,电容主要是长时间的积累作用,3楼的图,电容在一个周期会重新充电的,根据一个周期电容充放电的大小决定输出的。
一楼的电路哪位长时间,不同运放试过吗,运放输入有双极型(也就是三极管输入),结型场效应管型,MOSFET...差别很大的。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一楼的电路短时间能用,并不能得到通用的。

网友I:
楼主,你将电容的初始条件设为0V,1V,分别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将电容的初始条件设为0V,1V,分别看看。

那位“大师”根本不会设置初始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那位“大师”根本不会设置初始值。

大师根本就不会用仿真软件,哈哈哈;连打字都不熟练,经常打错字,哈哈哈。

我看了下他前面说“虚短就是共模电压为零”,虚短跟运放输入端的共模有啥关系嘛,乱讲嘛。

网友A:
我确信了,原来大师换了马甲,但风采依旧哇——有给我们布置作业啦啦啦啦啦啦:P

你认识这位哇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大师根本就不会用仿真软件,哈哈哈;连打字都不熟练,经常打错字,哈哈哈。

我看了下他前面说“虚短就是 ...

大师真的说过"虚短就是共模电压为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大师真的说过"虚短就是共模电压为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我错了,向6398大师道歉,大师说的是差模。
看大师也知道“差模要在共模基础上变化”,毫无疑问,共模是电路正常运行的基础,你都不给电路bias,那么基础是怎么形成的,确切地说,基础是确定的吗?它不会漂移吗?
为什么需要bias,就是需要设定电路在一个稳定的,确定的,合理的工作基础点。那大师用一个自己都不明白咋就莫名其妙工作了的电路就给出了惊天动地的法则——电路无需偏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大师真的说过"虚短就是共模电压为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还有呢!

网友E:
针对1楼的图,仿真结果公布。

运放饱和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加1000M欧偏置电阻的仿真结果,运放正常,输出有一点直流失调输出。

可以预言:
所谓的无直流偏置电流通路能正常工作是假象,由于TL084的偏置电流很小,电路板表面、芯片表面和电容存在漏电电阻,实际形成了直流偏置电流通路。

这是我的电路认识和长期的实践经验。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6398是LV大品牌草包。

时隔半年,又见小强

网友E:
“大师”不可能是草包,只是认知能力有限,或者综合水平有限,通过21IC,还是可以提高的嘛。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实际电路,我研发过无数,这种电路实验是学生级的,而且是明摆着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实验。

无非两种实验结果:
1,电路可以工作,条件是:(1)运放是低偏置电流的,(2)电路板、芯片表面、电容的漏电
   不能太小。
   这种工作状态是不可靠的。
2,电路不能工作,条件是:运放偏流不能太小,或者电路板、芯片表面、电容不存在丝毫漏电(注:这个条件
   在运放偏流极小时,很难做到)

   彭建学  上海

本大师早已教给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你为何海狮不懂?没有共模电压,哪里来的偏执电流?
这是关键:毫无价值

网友E:
LZ,请告诉我,如何做到无丝毫漏电的工作条件?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LZ,在信号输入端接地的时候,你所谓的偏置电压究竟是多少伏?

网友H:
来21IC有10多年了,一直认为21ic是个讨论技术的净土,
还请大家别做人身攻击。对错都可以讨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来21IC有10多年了,一直认为21ic是个讨论技术的净土,
还请大家别做人身攻击。对错都可以讨论的。
...

那你也说说,到底是彭建绪恶毒攻击本人,还不认攻击他了?

楼主:
“大师”不可能是草包,只是认知能力有限,或者综合水平有限,通过21IC,还是可以提高的嘛。

彭建学 上海

彭建新如此说法,算不算人身攻击,大家也说说吗!

网友E:
看图说话:
用C1隔直后,运放+端直流电位不确定,电路板上与运放+端不同电位的地方,都会通过漏电阻向C1充电,
当运放+端直流电位与交流峰值电位之和达到一定值,运放饱和。

当然,如果C1容量较大,与运放+端异电位处对C1的充电漏电阻又极大时,这种充电时间会很长,看到的
运放工作正常是短期的假象。

不同的电路元件、材料、参数、环境条件(温度、湿度、污染度),会造成不同的实验结果,暂态时间不同,可能毫秒,可能数小时。

你说,这个实验有价值吗?谁会无聊,去做这种没有对实际应用无任何指导意义的实验?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看来,彭建学是不敢发表论文,证明其“正确性”的!
那么彭的说法,有任何可以信赖的吗?显然没有!
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却要恶毒攻击诬蔑本人,这是个“教授”该有的行为吗?

网友L:
6398的错别字好多啊

网友E:
大家在纠正你的错误的引导,知错必改,并不影响大师的形象,非要一错到底,没人拦你,大家只是出于对网友负责的态度,没有人跟你过不去,大度点,不行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啊,你的仿真录像,做的也很不错啊!
为神马要加入4.7k负责电阻,就是为了输出能够产生削波,以歪曲事 ...

你回复错人了。

网友E:
我们大家等着欣赏你发表的最新发现,就以1楼的图为主题吧,如何?

我倒要看看你的大作会登上哪家大刊。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借用网友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实际电路,我研发过无数,这种电路实验是学生级的,而且是明摆着是错误的,毫无价值的实验。

无非两种实验 ...

跟6398这种讲科学,就是对猪弹琴。他是智障。

说到底,也不能怪大师,只是因为大师的认知能力较低、思维方式较混乱、知识面太少、过于自负,反正、横竖都是十足的、偏执的、呆板的、蛮横的DS

楼主:
这位pengjianxu,在网上一百度,就会发现,他到处宣扬,其为电流检测,但明眼人,一看就发现七概念不清。
不信的可以搜,例如IC27之类的网站。
此人不仅概念不清,而且,动辄就要钱,给别人培训。他是为钱而在网上宣传他自己的。人品可见一斑了!

网友G:
别的事情都不用说,老彭搞过pA级电流测量。内行人一看“pA级电流测量”就知道有几斤几两。
那位“专家中的专家”,估计连pA的感性认识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的事情都不用说,老彭搞过pA级电流测量。内行人一看“pA级电流测量”就知道有几斤几两。
那位“专家中的 ...

好吧,你说的半斤八两,但愿pengjianxue,不会否认,这网站,不是其人要钱发帖让人培训的。
http://bbs.ic37.com/bbsview-37267.htm

楼主:
copy以下,防止pengjainxue赖账删帖!

V级信号,求救如何处理?

用户名:xiaowai
注册时间:2010-7-5 18:14:00

楼主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点击率:213
uV级信号,求救如何处理?

我在公司从事硬件研发已经2年了。机芯的图像成像质量,有点差。这几个月我和我组里几个人一直在想办法解决,但就是没有任何改善。

目前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希望能够指点!!

第一:如何测量uV的信号噪声。所使用传感器的电压基准要求信号在(0~1Khz)的噪声5uV以下。但我一直不知道如何去测量?目前有什么仪器可以测量?哪个大学,研究所可以测量?

第二:那个基准,电流要求一个1mA,相应速度10kHZ。目前使用的是一个电压基准+运放去产生这个电压!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噪声是否能够达到要求?选用的运放和电压基准都是业内上等的芯片了。

第三:哪位知道哪里有关于小信号处理的权威培训?最好是几天之内就培训完的,我不是大牛,但是一些基本的模拟电路,电源什么的都还比较了解。希望培训的内容包括:运放噪声,AD噪声,DA噪声,电源噪声等。如果有培训的,请告知!谢谢!

如果有知道的,请告知!如果能够解决!

用户名:pengjianxue
注册时间:2010-7-5 18:19:00

1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在上海的话,不妨找我。

彭建学  上海 13601877478

用户名:xiaowai
注册时间:2010-7-6 9:31:00

2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在武汉,如果能够帮我解决,我也可以向公司申请下,来请教下您!公司应该会给予回报
如果问题能够解决的话

用户名:xiaowai
注册时间:2010-7-12 10:53:00

3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没人理睬 ,只能够自己理睬了

用户名:pengjianxue
注册时间:2010-7-12 11:34:00

4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LZ还是信不过我啊.

用户名:踢球老越位
注册时间:2010-7-12 11:49:00

5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楼主是新ID,不知道彭大侠是微信号处理专家哈。

用户名:xiaowai
注册时间:2010-7-12 22:10:00

6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没有不相信啦 只是最近手上事情多 而且最近在申购一个样片
想自己在做一下实验 呵呵 谢谢噢
5# pengjianxue

用户名:freq
注册时间:2010-7-13 11:29:00

7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建议可加入衰减徒度好的0~1Khz的低通滤波器,提高信噪比.为降低噪声最好用无源滤波器

用户名:xiaowai
注册时间:2010-7-13 20:20:00

8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9# freq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呢
这个电路上早就处理了 呵呵

用户名:freq
注册时间:2010-7-14 11:27:00

9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电路上早就处理了?什么电路?能否将信噪比提高1000倍以上呢?

用户名:兰天白云
注册时间:2010-7-14 21:24:00

10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行业不同,我们也要测量0.5uV级别的信号,只是这个信号是有用信号

用户名:xiaowai
注册时间:2010-7-15 18:12:00

11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11# freq
如果信噪比这么高,那还追求个啥啊,电路需要识别的信号为1mV,如果是1000,那就得把噪声降低到1uV,怎么降啊

用户名:xiaowai
注册时间:2010-7-15 18:13:00

12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12# 兰天白云
有用信号 600uv,比你的大呢?你怎么识别的?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我的是交流的,频率7M

用户名:hartcomm
注册时间:2010-7-15 21:16:00

13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12# 兰天白云
有用信号 600uv,比你的大呢?你怎么识别的?是交流信号还是直流信号,我的是交流的,频率7M
引用 网友M:

用户名:xiaowai
注册时间:2010-7-16 11:15:00

14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信号是在直流的基础上叠加的信号
而且跟视频信号类似,主时钟是7M,问题是还有场同步和行同步 所以不是很好滤波
目前采用的也就是RC低通滤波

用户名:sinetech
注册时间:2010-7-16 11:32:00

15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关于微弱信号处理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如果专家pengjianxue有时间还希望能够开贴普及微弱信号处理技术,呵呵。在此,我也谈谈我的浅薄的认识,不对指出还望高人指教。
关于微弱信号处理,滤波和放大两步是比不可少的。听着好像比较简单,但是每一项技术都是非常之不简单。拿滤波器来说,我们以模拟滤波为例:
1 选用哪种数学模型的滤波器?滤波器有巴特沃思、椭圆、切比雪夫和反切比雪夫等几大类,每种都有不同幅频响应特性,你关注的是哪个指标?
2 选用哪种类型的滤波器?低通、高通还是带通?
3 对于确定的模型和类型,带内波动可以做到多少?是否满足你的指标要求?
简单的提几个疑问。对于放大电路,说法更是不少。每一块做精都很不容易。除了这两部分,电源也很重要,如果电源的纹波/噪声就很大,你的滤波器建模做的再好也没用。对于有精度指标要求的系统,电源处理则显得尤为重要。

用户名:freq
注册时间:2010-7-16 11:58:00

16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回LZ:
我的意思是这样:低通滤波器只通过0~1Khz的信号而对之后的频率信号进行大幅的衰减到60dB,这不就是提高了信噪比吗?因为它对0~1Khz的信号并不衰减,而只衰减无用的频率信号.
具体说所提及的滤波器的幅-频特性一般在频率1.4Khz之上时就已经衰减了100倍了.
并不是13楼所理解的:
{如果信噪比这么高,那还追求个啥啊,电路需要识别的信号为1mV,如果是1000,那就得把噪声降低到1uV,怎么降啊 }

用户名:hartcomm
注册时间:2010-7-16 22:48:00

17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信号是在直流的基础上叠加的信号
而且跟视频信号类似,主时钟是7M,问题是还有场同步和行同步 所以不是很好滤波
目前采用的也就是RC低通滤波
引用 网友M:

用户名:hartcomm
注册时间:2010-7-16 22:53:00

18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弱信号处理  除了特别的极端情况  一般并没有被吹嘘的那么难

用户名:xiaowai
注册时间:2010-7-20 19:52:00

19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19# hartcomm

我们的那个信号时主频为7M,行同步为14K,场同步为50hZ,所以频率相对来讲,比较宽
不是很好滤除,直流信号的确是偏置,但是这个偏置很重要,而且这个偏置不是一个固定量,所以没法滤除的。
不过您的建议很好,的确可以看看电视机方面的信号处理,我去年稍微看了下,还没怎么仔细去研究

用户名:xiaowai
注册时间:2010-7-20 19:55:00

20楼  发布时间:2012-9-28 13:57:50
其次,还有一个问题是如何产生一个基准,使这个基准的噪声最小。
目前我们使用的是一个电压基准,经分压后,由运放缓冲。
但是由于一直没找到测量仪器,去测量这个信号的噪声,所以一直不知道这个电路噪声到底有多大。
只是几年前,公司有人去国外测量了下,噪声在100uV。我们要求噪声在0~10HZ为2uV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吧,你说的半斤八两,但愿pengjianxue,不会否认,这网站,不是其人要钱发帖让人培训的。
http://bbs.i ...

我没说过半斤八两。
据我看,老彭的份量若是五斤,6398也就三钱,连半两也不够。

网友G:
在41楼早就说过:还真看不起你,不是假的看不起。

楼主:
只要baidu,随处都可见这位彭建学,宣扬其小信号检测,但都是吹牛B式的鬼扯,没有帮助任何一个人,解决问题。所以,此人卖弄只是为了达到收学费的目的,是否敛财都十分值得怀疑!即打着小信号的幌子,疯狂敛财,蒙骗不明群众,嫌疑极大!

楼主:
发表你的“正确性”论文,以供全世界的电子技术专家们,对你进行批评指正,如何?敢不敢?不敢吧?因为你压根就是错误的!

网友E:
我虽然不是大师,但要求象6398这样的想跟我混,我嫌弃他太次!

顺便说一下,我在忙着做通用化的微电流测量产品,不用任何继电器或机械开关,不直接用高阻采样,自动量程切换。

初步试验结果已出:最高阻值10M欧时,可分辨0.01pA. 无需密封、无需预热。

产品完善后,我自然会拉出来溜溜。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要baidu,随处都可见这位彭建学,宣扬其小信号检测,但都是吹牛B式的鬼扯,没有帮助任何一个人,解决问题 ...

你攻击NE5532卖电路板敛财,破口大骂,结果被封。伤疤刚好了几天,又忘了疼?
我不知道老彭收过谁的学费,即使收过,也是正当的,光明磊落。
用句北方话:你管得着吗?

还是越来越看不起你。
声明:你送学费来我也不收这样的不肖弟子。

网友E:
如果6398能够用等效感应面积5平方毫米的金属探头,稳定测量其到表面金属对象的距离,测量范围达到0.01微米~200mm,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师。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一个理论知识匮乏、实践经验全无、思维方式紊乱的人,怎么好意思动辄自称大师,亏你说得出口。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6398,有本事你就把你的电路拿出来

楼主:
这是你在IC37网站瞎扯的:
1,LM324是极普通的运放,偏置电流在25度是最大可大0.1微安,温度变化,偏置电流变化很大。—— 你说的这个偏执电流是输入共模电压为0的情况下。偏执电流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所以这就是你的概念不清之一!LM324的偏执电流即使温度变化,也变化不了几个nA,这是你概念不清之二!

2,即使在温度不变时,信号源接上和断开,运放的偏置电流回路不同,失调也就不同。—— 失调电压与失调电路无关!你这里不仅概念不清,而且是胡说八道,误导年轻人!你害人不浅啊!

3,运放存在离散性,同样型号,电路测量结果也不同,即使电位器调零,温由于度变化和温度系数不同,
   输出也不同。—— 完全就是你概念不清的意淫! LM324不仅没有调零,Vos的温度系数为7~30uV/度。但对于一个具体的LM324,其Vos,Ios温度系数等等可视为不变。

4. 采用低偏置电流、低失调电压的运放,贵不了多少,一份价钱一分货。
———每个不同的运放在同一个电路里,表现是不同的,而且也完全不是贵的,就是满足要球的,就一定是好的。这是彭无赖的无耻言论!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是你在IC37网站瞎扯的:
1,LM324是极普通的运放,偏置电流在25度是最大可大0.1微安,温度变化,偏 ...

这四条,6398居然能瞎扯出五条来。

声明:你送学费来我也不收这样的不肖弟子。

网友E:
他哪有这般胆量,王大师不是被司马南和众人揭穿了吗?

彭建学  上海

很难想象,你居然能搞技术?你的电流源不会是从哪里copy的吧?
你的流氓无赖本质终于暴露了!

楼主:
好,言归正传,不要被无赖转移话题!
为了说明输入有电容运放是正确的,对一些人所说的充电时间问题,给出正确答案。其实初中就知道的道理,如果一个电容开路,那么充电两国极板都会出现感应的电荷。这就意味着,对于TL082等FET高祖输入运放,不存在充电时间问题。即,电容相当于完全短路,而且没有被充电。
仿真如下:

这就证明了,电容短路,有共模电压,即会有偏执电流,就可正常工作。

网友E:
请6398看清楚了、看明白了LM324 数据手册.

说你概念不清,一点都不冤枉你!这个测试条件呢?一般都是在共磨电压为GND的情况下测试。你截获的图连这末最基本的都不知道,你还好意思在

网友E:
看清楚了吗?2,3脚接地,没有偏流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K:
原来LZ不明白RC充电时间常数,LZ敢在信号源加入直流成分仿真100s试试吗?

网友E:
再次免费给大师补课,内容如下:

1,LM324是极普通的运放,偏置电流在25度是最大可大0.1微安,温度变化,偏置电流变化很大。
  LM324工作环境温度0~70度,偏流温漂典型值10pA/度,变化70度,典型值0.7nA,如果等效偏流通路电阻100K
   欧,偏流转化的失调电压0.7mV,如果测量直流10毫伏信号,误差变化7%。

2,即使在温度不变时,信号源接上和断开,运放的偏置电流回路不同,失调也就不同。
   偏流乘以偏流通路电阻,转化为失调电压,因此,改变电路的偏流通路等效电阻,必改变输出失调电压。
   例:即使偏流不变0.1微安,偏流通路等效电阻变化10K欧,偏流转化的失调电压1mV.

3,运放存在离散性,同样型号,电路测量结果也不同,即使电位器调零,温由于度变化和温度系数不同,
   输出也不同。
   意思是调零电路的放大电路,存在初始失调电压,通常需要加电位器调零。但由于存在失调电压和偏流温漂,
   即使刚开始调零了,温度变化了,输出又有失调了。能够自动调零,最好。

4. 采用低偏置电流、低失调电压的运放,贵不了多少,一份价钱一分货。
  我的意思是,不在乎成本的话,可以选性能好的运放。如果要控制成本,可以采用好的电路设计技术来达到同样的性能。

我哪一条说错了?

我总不能总是免费教课呀,何况叫你这种一窍不通的、不知感恩的学生?

还记得上次电快速脉冲群的事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请你看清结构图!

运放的2、3两个输入端接地(共模电压为0),输入端对地没有电流吗?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次免费给大师补课,内容如下:

1,LM324是极普通的运放,偏置电流在25度是最大可大0.1微安,温度变化, ...

你简直不可救药的!
偏执电流的误差,用平衡电阻消除。

网友E:
上次在有关电快速脉冲群的帖子,被众人和我打跑了。

此人没记性呵。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纠正:
3,运放存在离散性,同样型号,电路测量结果也不同,即使电位器调零,温由于度变化和温度系数不同,
   输出也不同。
   意思是  无 调零电路的放大电路,存在初始失调电压,通常需要加电位器调零。但由于存在失调电压和偏流温
   漂,即使刚开始调零了,温度变化了,输出又有失调了。能够自动调零,最好

楼主:
一本大爷看来,分明是你被打泡了嘛!
你连最基础的叠加定理都不懂的,还有脸再次出来丢人现眼?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简直不可救药的!
偏执电流的误差,用平衡电阻消除。

1,正因为偏流×偏流通路电阻,会转化为失调电压,所以需要运放两输入端对地等效电阻相同。

2,运放两输入端偏流不一定相等,因此,平衡电阻只是弥补了电阻不一致带来的失调,
   然而,两偏流本身的不一致仍然会转化的失调电压,因此,在高精度测量时,仅做到电阻平衡
  是不够的。

网友E:
说实在的,我的确在大多数帖子中的回答很简要,但我认为我已经表达的清楚到位,想你这样的,即使我从最基础的讲起,你也未必明白,不是耗宝贵时间吗?我与你不同,我忙得很。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再次请你看图回答,运放2,3输入脚接地,满足你共模电压为0的条件,2,3脚对地没有偏流吗?

大伙也替你做了仿真、做了实验,结果已清楚。

对的起大家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喝酒去喽!

彭建学  上海

票你老木。
喝完还得票吧?一定要注意安全,万一有牌照的,你明天就有上新闻了!听说你们上海人10个里头飘的就不下8个!切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别的事情都不用说,老彭搞过pA级电流测量。内行人一看“pA级电流测量”就知道有几斤几两。
那位“专家中的 ...

屁大师,给他个运放,不用pA,给他个mA,他连噪声都算不出来。
他不是通常的自负,他就是精神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pengjianxu,在网上一百度,就会发现,他到处宣扬,其为电流检测,但明眼人,一看就发现七概念不清。
...

你真不要脸。
知识当然应该收费,你这种dior丝用盗版用的心安理得吧,就tamade流氓无产阶级心理。
培训凭什么不能收费?你老母怎么教育你的,就算她没正确教育你,难道你tamade就没点自我教育的能力吗?
宣传自己,推销自己,将自己的知识出售,天经地义的事儿,被你这么个流氓无偿阶级污蔑成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个SB,本大爷,昨天就已经告诉你了,有共模电压,才会有偏执电流。
你要是死于木呷大,不开窍,本大 ...

你才是名副其实的SB,对物理世界一无所知,就他妈的在paper上整天意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屁大师,给他个运放,不用pA,给他个mA,他连噪声都算不出来。
他不是通常的自负,他就是精神不正常。 ...

看来噪声的问题,对于你来说,到现在也无**常理解吧?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就像人人都知道1|+1=3。而知道3.14*2 、=689 的人就很少了,你就像拿你认为复杂的东西,来说别人和你一样物质。
你这分明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嘛!

网友G:
看来确实有点精神不正常。

网友E:
大师的谬论:

  大师说,没有共模电压,就没有共模电流。
  看看LM324的结构,两个输入端接地,共模电压、差模电压均为0,输入端对地没有共模电流吗?

彭建学  上海

既然你是非不分,好坏不分,指鹿为马,那你也不妨谈谈你昨天票玩后的感想,如何?反正你狗嘴里也吐不出象牙!

网友E:
大师的谬论,其认知能力之低下,令人惊愕!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大师的谬论:
纠正:
  大师说,没有共模电压,就没有      偏置        电流。
  看看LM324的结构,两个输入端接地,共模电压、差模电压均为0,输入端对地没有   偏置  电流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大师这个帽子,只能别人给扣;
为什么不能自己扣?因为凡是懂得越多的人,越能深深感知自己有更多东西不懂,所以更知道不能自称大师表明自己很懂;
所以只能别人扣帽子;

自己抓过来带上的有两种:1,自嘲式的幽默;2,无知无耻的人。
6398就是无知and无耻的人,它不是幽默,要是幽默就完全讨人喜爱了,他就是屎壳郎搬着的东西。
他的无知表现在:他的所谓知识非常肤浅,毫无工程经验,认知片面,主观臆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大师这个帽子,只能别人给扣;
为什么不能自己扣?因为凡是懂得越多的人,越能深深感知自己有更多东西不懂 ...

一针见血!

他说的这些,对于你真好适用!你还别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师的谬论,其认知能力之低下,令人惊愕!

彭建学  上海

你BZYD,这是在断章取义神马?你就是个众目睽睽下的SB,让全国世界的人笑话,你就别指望买你神马狗屁点六元了!

网友N:
我就纳闷了,咋***的这些朋友,都动不动就会冒出很肮脏的词汇呢,莫非是一群跟***有过节的人,一起在网上坏教授的名声不成??

网友G:
这又不是第一次,从W1开始,这位“大师”被封好几回了。每回都是因为说不出理来就开始谩骂,然后被封。
在此可以大胆预言:过几天,这位“大师”还会重新注册,换个马甲再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又不是第一次,从W1开始,这位“大师”被封好几回了。每回都是因为说不出理来就开始谩骂,然后被封。
在 ...

除非此货色的确懂得了些许科学知识,或者至少学会了做人,否则,只要一冒头,必须坚决打缩回去!

如果不**正义,21IC就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乐园。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2014-02-25):
大shi啊,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TDA2003画成运放形式而已,它不需要也不应该外部偏置

网友C:
大shi哪只眼看出2030 A 啦,不是弱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O:
有些運放以及電壓比較器的輸入端是PNP和NPN的基极串聯的接點,㤡LT135X。它可以串聯電容不加偏置,但只能做 ...

这个内部直流偏置和反馈俱全,1,2接入交流应用即可

网友C(2015-05-05):
引用 网友O:
以前的我对比现在的我,有些差别蛮大的。现在就直说是电流反馈型的运放。昔非今比丶今非昔比。今天头条新闻 ...

“今天头条新闻是酱油告别二姨太"
不是造谣吧

哦,有出处的:
“别了二姨....楼主 路过打酱油。。

网友:
这算是最好一次“路过”....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以前的我对比现在的我,有些差别蛮大的。现在就直说是电流反馈型的运放。昔非今比丶今非昔比。今天头条新闻 ...

酱油帮。

谢谢大家!

真的要撤退了吗?

WhatAPity!

再次感谢大家!

啥时候徐达也来个真情告别。

那该多好啊!

但愿是假新闻。

谢谢大家!

网友P:
引用 网友O:
逗你玩有沒有,人家酱油先生受到的待遇也不少,换成别人老早发疯十几回,可是他心理建设的强固,遇事沈得 ...

酱油帮。

谢谢大家!

本大师作为一名真正的大师。

同时也是你们的恩师。

导师和教育家。

为中国的电子技术水平的提高。

做出了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巨大的伟大的成就。

再次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