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5不运行,该想到的都想到了,怎么办?

楼主(2013-08-04):
以前用的板子做了一次优化,不运行了。
MCU连接总线有FLASH、SRAM、CPLD,把CPLD的程序删除后可以运行,加CPLD后不重新上电(复位)没有问题,一重新上电后MCU就是不行运。仿真时运行按钮图标为灰色。
条件是复位没有问题。BOOT0和BOO1都接地,电压正常。有经验的帮我提醒一下。谢谢。

网友:
先仔细想想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晕了,就重新写个最简单的跑马灯程序进去找问题。